楼主(2013-04-26):
两台西门子200PLC通信不上,是不是我的通信线有问题?300的和200的通信线是否通用?在系统块中设置过参数后,在STEP7软件上刷新,显示不出两台PLC,为什么?是不是我设置步骤有问题?

网友A:
200和300的通讯线不能通用

网友B:
呵呵,我一般是用两芯屏蔽线(更多时候是多芯屏蔽线中取用其中两条)做为200与200,200与300,300与300PLC间通信用。187.5K时,都没问题。接线时一定要按那个红对红、绿对绿接!DP总线插头不可少。
至于用普通九针的插头,用焊接方式行不行,那我就没试过了!
就说这么多了,说多了,别人以为我是在抵毁西门子!那我就做不下去了,就要辞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台西门子200PLC通信不上,是不是我的通信线有问题?300的和200的通信线是否通用?在系统块中设置过参数后,在STEP7软件上刷新,显示不出两台PLC,为什么?是不是我设置步骤有问题?
不清楚你是要问编程软件不能与PLC通讯呢?还是PLC之间不能通讯的问题呢?

编程软件与200通讯使用PPI电缆,与300通讯使用MPI电缆,如果是西门子原装的300的USB编程电缆,那可以兼容于200和300,通讯扩展卡诸如CP5621等也有此能力。

编程软件不能与其通讯应考虑通讯设定,电缆以及PLC的通讯口是否损坏,在硬件完好的情况下,大多数国产电缆并不支持高于19.2K的通讯速率,如果PLC被设定在高于19.2K的速率,那么这些国产电缆将无法连接。

至于PLC之间不能通讯的话,应考虑编程等一系列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