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6):
    现有一个设备,是6个电机安装在一个圆盘里面,分别用齿轮连接,一起来驱动圆盘,目前用的是一台变频器拖6台电机来控制的,控制的不好,圆盘上放的重物不均匀的时候就会出现小问题,后来听说有一种负荷分配的功能,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兄弟们跟我说说负荷分配是怎么样的一个功能,怎么来实现的,目前有国内变频器能做这个功能吗?

网友A:
吉泰科变频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六台电机分别配六台变频器1主5从,可以做到速度和输出转矩完全同步。

网友B:
回复Gtakesupport #1楼
弱弱的问一句,电机需要闭环吗?我也在做类似的应用,能否给个方案什么的?

网友C:
1主5从控制主要是电流分配的平衡问题,主机采用编码器的速度闭环控制,其他的从机采用仅电流闭环控制。因为6台电机的输出轴有齿轮箱耦合。所以速度同步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输出转矩要一致。以保证圆盘的转矩是均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主5从控制主要是电流分配的平衡问题,主机采用编码器的速度闭环控制,其他的从机采用仅电流闭环控制。因为6台电机的输出轴有齿轮箱耦合。所以速度同步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输出转矩要一致。以保证圆盘的转矩是均匀的。
版主说的很对,这种应用建议采用速度闭环控制可以获得更高的转矩精度,在电机最终输出端处于高速(线速度)时采用闭环是必要的,如果电机最终输出端是低速(线速度)时可以采取速度开环控制,如描述有误还请版主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