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中PLC模块的辨别

楼主(2013-04-26):
请问给位大神,plc一般由cpu、输入输出、通讯、电源、通讯、存储器等几大模块组成,可当给到实际硬件时怎么辨别PLC的几个模块?
如下图

网友A:
上面不是有型号么 对应查下 这是最方便的

网友B:
模块式的,那每个模块都有型号的

网友C:
上图中第一个是普通的输入模块,16点的;
第二个占空模块;
第3、4都是通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有型号么 对应查下 这是最方便的
请问在哪里查呢?

网友D:
最上面有颜色的就是型号

网友E:
omron CS1系列的,OMRON的官网以及CS/CJ的PLC型录上都能查到!另外一点,如果你会使用OMRON PLC的编程软件,在IO表设置里已将普通IO,通讯模块等型号分类显示出来了!

网友F:
对于欧姆龙的,在度娘上很容易找的到

网友C:
每个模块的最上端已经写明型号了。
不够详细的话,模块拆下,在右侧有详细的标签;

楼主:
嗯,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