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3-04-27):
比如有3个PLC,三个PLC相隔好几公里远,需要连接起来,怎么连接,连接起来后能不能实现远程(比如跨省)观看数据画面或远程控制。
要是几个PLC不是一种类型呢,比如控制的是不同类型的生产过程!

网友A:
如此的距离意味着巨大的成本投入,光纤,链路转换模块……也许无线通讯可以减少一点成本投入。

至于远程控制与数据画面,那毫无问题。

楼主:
你说的“链路转换模块”是指光电转换吗?用光纤连接!远程终端是不是要安装相应的PLC软件?要是几个PLC不是一种呢,比如控制的是不同类型的生产过程!

网友B:
不考虑成本的话要实现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实现,只是楼主在生产控制领域有什么意义。

网友D:
应该可以用远程方案的,我记得我们体验中心的赛远就是做这个的

网友E:
貌似你说的触摸屏还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