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7):
手动低速运动时是正常的,但自动加工时高速回位时就卡住动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程序和参数也没改过

网友A:
把细分调大,

网友B:
电机小了,速度上去后扭力不够 ,就造成所谓的卡住不动,更换更大的电机,或者将驱动的电流设置大一点试试

楼主:
是电流的问题,调好了!

网友C:
如何设置驱动电流?

网友D:
步进电机就是高速扭矩小,调电流是基本办法,加大扭矩。最好是用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