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7):
本人对于欧姆龙编程软件不太清楚,想知道CX-one与CX-programmer区别?哪位兄弟这方面高手能介绍下吗,谢谢!

网友A:
CX-ONE含有温控器,伺服系统,变频器,PLC等一系列软件的集合体,CX-P软件仅仅是其中对于PLC编程的一员。

CX-ONE就如同中国人,CX-P就好比上海人,当然,还有北京,广州……

楼主:
那么您觉得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软件版本比较好用,推荐下。
我这边是用到温度这块,但是控制温度的是单独买的温控器,用的只是温控器里面的几个控制点

网友B:
版本现在一般用4.26 4.27之类的

网友C:
只用PLC就用CX-programmer

网友D:
CX-ONE版本4.3,软件太大了,4G左右.  CX-P版本9.3,

网友E:
当然是版本越高越好!

网友F:
呵呵;只要支持你的设备就行了,没必要什么都要最高版本的;

网友G: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H:
看你什么需求了,cx-one包含CX-programmer,如果你只用PLC,推荐下载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 V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