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7):
我安装的是cx-one v4,点在线模拟的时候提示无法连接到plc,这是这么回事?哪位大神教教我这个菜鸟

网友A:
使用的PLC机型?然后请帖图。

网友B:
这个软件不是能支持所有的型号的

楼主:
回复 #1 kachakacha楼
cx-one v4,选用CJ1M,cpu22的。图上传不了

网友C:
模拟应该是离线的,监控是在线的,提示没有连接PLC应该是通讯电缆没有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