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7):
somachine v3.0 , M218
主程序Pou段如何根据条件调用其他pou程序段(ld),找很久也没发现怎么用?请达人指教。谢谢先。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machine v3.0 , M218
主程序Pou段如何根据条件调用其他pou程序段(ld),找很久也没发现怎么用?请达人指教。谢谢先。
在somachine中,Pou分为:程序,Fb以及Fc。

Fb,Fc可以在程序内直接调用。

而程序是不可以在程序内被调用的,能调用Pou,或者叫能执行程序的只能是分配给任务的程序。

任务可以分为循环任务,定时中断任务以及事件任务。

其中,只有事件任务才能使用一个Bool变量进行触发,也就是调用。

将你需要调用的程序分配给事件任务,然后给事件任务分配触发的Bool变量,然后在其他的程序内控制这个Bool变量,不过请注意,事件任务的等级高于自由任务,因此当事件任务的触发时,会中断自由任务转而执行事件任务。

楼主:
回复 #1 cvlsam楼
谢谢指教,正在熟悉此软件。祝吉祥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