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7):
台达DVPO4AD-E2。检测输出第一次跟以后输出的差一倍。我是用电流4MA-20MA输入04AD-E2.麻烦各位老师邦我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首先请检查程序中对应的通道设定的是不是电流模式输入;
另外在外部用电流表测量一下实际电流,与PLC测量值比较一下;

网友B:
不了解,友情顶帖;
觉得1楼的、外接电流表比对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