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7):
有对高压电机熟悉的师傅吗?我厂高压电机试车就烧了一个电压互感器,运行两天又击穿了一个主控回路真空接触器线圈的整流块。那个电压互感器用摇表测绝缘没问题,二次也没有短路,可是第一次送高压就烧保险,换保险后再送就冒烟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电压互感器真空接触器线圈的整流块,和高压电机无关,可能是配件质量问题

网友B:
这个可以联系一下高压开关柜的厂家咨询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