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7):
一台西林7.5KW变频器上电正常,但一启动就报P.LU欠电压,同时充电继电器断开,过一会他又会自动复位,继电器再次吸合,拿到手时怀疑充电继电器没有吸合或是接触不良,拆下继电器检查,正常,后又怀疑电容失容,更换所有储能电容后,故障依旧,考虑到变频器上电时一切正常,所以电源的震荡,稳压和电压检测电路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变频器上电检测到母线电压值,然后传给CPU,CPU在发出一个信号控制继电器吸合,那么继电器在断电以前就应该是一直吸合的,但现在继电器却断开啦,那就只有一种解释,24V在启动的一瞬间消失啦,由于上电是一切正常,所以判断应该是启动以后电源过载,停止输出,但由于稳压电路的作用5V正常,所以面板并没有熄灭,考虑到应该是启动以后接入电路的负载引起的电源过载,而这个负载就只有风扇,所以拔掉风扇后,变频器启动正常,输出正常,后查出一个风扇短路,不知我这么解释是否合理,还请大家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难倒我的解释真的就漏洞百出吗

网友A:
这牌子变频器没接触过,我只有接触过西门子,ABB,诺德,施耐德,因伟腾,几种变频器,不好意思了,小弟我帮不了什么忙,在学习中............

网友B:
风扇短路引起欠电压?

网友C:
回复 #3 861234635楼
思路有点乱! 似乎对变频器的原理没有深入了解。

机器对电压检测值是多少? 实测又是多少V?

楼主:
回复 #3 861234635楼
对,风扇短路啦,我觉得就是启动后风扇接入电路,引起电源过载,使开关管的输出占空比加大,输出电压变低,这台变频器的直流电压采样是从变压器的二次绕组输出的,所以直流电压的采样值也就相应的变低了,导致变频器启动报欠电压。

楼主:
回复 #4 1519659721楼
直流采样电压的正常值应该是3.6V,实测也是3.6V

网友D:
感谢师傅分享经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风扇短路啦,我觉得就是启动后风扇接入电路,引起电源过载,使开关管的输出占空比加大,输出电压变低,这台变频器的直流电压采样是从变压器的二次绕组输出的,所以直流电压的采样值也就相应的变低了,导致变频器启动报欠电压。
你这个分析不全面,如果不带电机时产生这个问题就和你分析的一样,但是如果是带电机后发生的,就是风扇把24V电压拉低,导致接触器不能可靠吸合,把限流电阻串入了主回路,限流电阻上产生压降了。
对于开关电源的分析也错了,开关管导通时间长,输出电压是变大的。但是直流检测电压确实是相反的。

推荐看看《精通开关电源设计》(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A to Z)
你会对开关电源有个基本的概念

楼主:
回复 #8 kazefsh楼
对,搞错啦,是占空比减小,另外,他就是空载启动报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