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支持这两种现场总线???

楼主(2013-04-27):
公司吊集装箱的岸边桥式起重机共两台,PLC作为主站与从站(包括一个远程PLC、三台变频器及编码器)进行通讯,为何采用的是两种现场总线,一台是全部采用profibus-dp型用rs485双绞线进行通讯如图1;而另一台是部分采用profibus-dp型现场总线(与远程PLC、编码器),另一部分是controlnet控制网线通讯(与三台变频器)如图2.请问第二种是怎么回事,哪位大神可以详细说明下?

网友A:
controlnet控制网线通讯(与三台变频器) 可能是变频器不支持profibus-dp

网友B:
GE的PLC,还看到二个SIEMENS的RS485 REPEA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trolnet控制网线通讯(与三台变频器) 可能是变频器不支持profibus-dp
变频器都是一样的,前面一台都支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的PLC,还看到二个SIEMENS的RS485 REPEATER;
版主好眼力,能说说其中的奥妙吗

网友C:
三台变频器,其中两台约400KW为起升,其中一台还必须供应大车的16台15KW电机。第三台变频器200KW左右的是俯仰和小车共用。。同一个控制系统用两种以上的总线很正常啊,比如和远程模块连接各种品牌的还经常用自己的总线,如富机自己SX-bus,西门子的??,GE好像也有GE-bus。大的变频器很多加了各种通讯卡就能支持多种总线协议了吧。。可能还是厂家经过多年的经验,觉得用controlnet总线连接变频器最为稳定吧。比如GE的PLC用profibus连接安川变频器,就偶尔要报通讯连接故障……

楼主:
回复 #5 479225838楼
哦,你也是在港口工作吧 不过你是前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