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电机?

楼主(2013-04-28):
帮着识别一下这是个什么电机,用在哪些场合,需要什么辅助器件?型号是130BYG3500
1

网友A:
没图片?或者有没有铭牌的图片

网友B:
因为没给出参数,不敢断定,但就国产电机的命名来说这应该是一个 130法兰的3相步进电机

网友B:
要想让他动起来,需要一个能匹配的驱动器,输出电流需要大于或者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还需要上位机发脉冲,比如单片机\PLC\工控卡... 一般用在要求较大输出扭矩,速度最好在600RPM以下用来定位控制的场合

网友C:
应该是步进电机

网友D:
就是一个三相步进电机,要让它转还要驱动器和脉冲信号

网友E:
三相步进电机。还需要个步进驱动器。驱动器由上位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