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上所有输出

楼主(2013-04-28):
设备运行中,若按急停,则禁止所有输出,我知道可用ZRST,但开关没复位,手动任何动作都是无效的,大神们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A:
你要所有输出都停止?M8034所有输出禁止

网友B:
用主控指令行不

网友C:
用M8034;
或把X0定义成运行开关,当X0为OFF时,程序停止运行;

网友D:
急停开关未回位,能够允许操作吗?
这可能要看设计要求了。

网友E:
最好是不要用m8034,这容易产生事故,如果不能急停那是设计者的水平问题

楼主:
谢过各斑主,问题解决了,至于主控肯定不行,因为我里面有SET

网友D:
楼主所提“急停”,是自锁式按钮吗?所提“开关没复位”,是指按钮在锁定位置吗?

我的印象中,自锁式按钮锁定后,是禁止所有操作的;是不是设备的要求有所不同。
如果我的理解有误,权当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