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3-04-28):
三菱plc中文件寄存器是怎么用的  能直接把它拿来当保持数据寄存器用吗 还是有固定的用法呢 在线求解答 谢谢

网友A:
FX系列?L系列?Q系列?

每天有积分的回帖次数有限,请尽量写详细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  是fx1s  就是这个文件寄存器 我可不可直接拿来当保持数据寄存器用

网友B:
可以当成文件寄存器用的,FX1S的就是用数据寄存器D1000之后的,通过参数设置,设置成文件寄存器

楼主:
回复 #3 fumz78楼
哦  我知道了  怎样设置参数让他成为文件寄存器呢

网友C:
FX1S最多只能设定3个;
不过是以牺牲程序存储区为代价的;
当设成3时,PLC程序最大只能是500步;

网友B:
回复 #4 个人兴趣爱好楼
如下图

楼主:
回复 #6 fumz78楼
非常感谢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