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因为我在平常的编程中没有用过OMRON的“任务”功能,但经常听人提起,想了解一下它的特点及用处。

网友A:
没有用过任务?那怎么可能,你难道从来没有下载过,从来没有运行过?

你写的程序就是循环任务了……

程序,在欧姆龙中也可以称为段,必须分配给任务才能运行,你基本的程序是分配给等级最低的循环任务,由此,PLC程序才得以运行。

网友B:
楼主,任务功能是欧姆龙PLC的特色哦,功能很强大,使用好了,可以让你的程序锦上添花! 使用不好的话,也可以让你痛不欲生!

楼主:
任务和子程序是否相类似,我做程序只是使用不同的段,但在程序的运行中每个段都是依次运行的。但任务似乎可以选择性的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任务和子程序是否相类似,我做程序只是使用不同的段,但在程序的运行中每个段都是依次运行的。但任务似乎可以选择性的运行。
没有任务,你的程序是不可能运行的,只有将程序分配个任务后,才会被执行。

之所以你觉得你的程序没有任务就执行了,是因为你的程序被默认分配给等级最低的循环任务所致。

子程序的作用是减少重复代码,没有子程序只不过你的主程序写的长一点,不影响你的程序运行。
任务的作用是执行程序,没有任务你的程序将不被执行。

不清楚你以前是不是参加过腾控PLC的试用,如果参加过,那么就比较好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