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

楼主(2013-04-28):
知道变压器容量,知道工厂电动机动力,能算出补多少无功吗?

网友A:
我一般按变压器的40%配无功电容,这样基本无压力,月供电局奖钱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C:
1楼好办法

楼主:
1楼能详细说吗?谢谢你

网友D:
变压器无功补偿容量,最合理的方法是根据正常运行时所带有功负荷的大小和未加补偿前的功率因数,结合无功补偿功率因数需提高到的目标值进行计算:
Qc = P(tanφ1 -tanφ2)
φ1:补偿前的功率因数角  φ2:补偿到目标值的功率因数角  P:运行时有功功率 KW    Qc:电容器的安装容量kvar  如果未对负荷及补偿前功率因数进行测试,则按经验配置,一般变压器功率因数COSφ按0.8考虑,则SIN φ=0.6,就按对无功容量全部补偿考虑,如400kVA变压器,选择400*0.6=240kVar配置,单个电容器容量应根据情况考虑补偿步长。如采用8组30kVar电容器或16组150kVar电容器等
经验值:变压器容量X(0.4-----0.6)

网友E:
这个是可以计算的

楼主:
谢谢5楼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