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与电脑联机不上,提示如下,是不是加密了?

楼主(2013-04-28):
永宏PLC与电脑联机不上,提示如下,是不是加密了?

网友A:
呵呵;已经联机联上了;

楼主:
但是我要上传程序,如何操作啊。

网友B:
在不打开工程文件的情况下打开编程软件,然后点PLC的联机,会弹出一个询问是否开启对应专案的提示框,点否,然后就会进入通信菜单,确定,如果PLC没有加密,就可以读出PLC的程序了,最后把它保存到你指定的文件夹!

网友C:
已经联机了
对比资料。。。。。。

网友D:
已经联机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打开工程文件的情况下打开编程软件,然后点PLC的联机,会弹出一个询问是否开启对应专案的提示框,点否,然后就会进入通信菜单,确定,如果PLC没有加密,就可以读出PLC的程序了,最后把它保存到你指定的文件夹!
我点否了,但是什么都没提示。也没进入通讯菜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打开工程文件的情况下打开编程软件,然后点PLC的联机,会弹出一个询问是否开启对应专案的提示框,点否,然后就会进入通信菜单,确定,如果PLC没有加密,就可以读出PLC的程序了,最后把它保存到你指定的文件夹!
我点否了,但是什么都没提示。也没进入通讯菜单。
你确认你的项目就是PLC中运行的项目?永宏在联机时会检查程序ID。

网友F:
加密了会有密码的提示的

楼主:
我也是这么操作的,但没有出现“是否开启对应专案档案”这一项提示。

网友F:
你电脑上面没有程序 你开启什么

楼主:
我要读取PLC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