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运用热电偶温度计时应注重以下几点:
  ①易氧化的金属热电偶(铜—康铜)不该插在氧化气氛中,易复原的金属热电偶(铀—铂铭)则不该插在复原气氛中。
  ②热电偶能够和被测物质直接触摸的,一般都直接插在被侧物中;如不能直接触摸的,则需将热电偶插在一个适当的套管中,再将套管插在待测物中,在套管中加适当的石蜡油,以便改善导热情况。
  ③冷端的温度需保证精确不变,一般放在冰水中。若是由于运用条件约束温度波动的环境中时,可用补偿导线或冷端补偿器来进行校对。
  ④接入丈量仪表前,需先小心区分其“+”、“-”端。
  ⑤选择热电偶时应注重,在运用温度范围内,温差电势与温度最好呈线性关系选温差电势温度系数大的热电偶,以增加丈量的灵敏度。
上海东曙实业|www.greenside001.com
温控器|温控开关|温度计|shgreenside.cn.alibaba.com

网友A:
热电偶的冷端温度,不可能放在冰点里,这个没有使用条件,因此,热电偶的冷端温度补偿是一定要做的,如何做?现在的智能检测,不是很困难的。

网友B:
冷端温度放在冰点里,一般在校准室检定热电偶时使用,现场使用无法实现大多数都是使用补偿导线延伸到控制室测集中进行冷端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