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因甲方采用的是三菱PLC,但要求我这边用WINCC作监控,我现在用的是WINCC7.0 SP2,我看了一下帮助,里面说是可以直接和AB PLC和三菱的Q系列直接通讯,不需要通过OPC,但是需另外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如三菱的需要安装“Mitsubishi”通道驱动程序,并集成到项目中。在WNCC里只有和自家PLC通讯的通道的驱动程序,那么像第三方的通道驱动程序去那找呢,有没有哪位做过和第三方通讯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甲方采用的是三菱PLC,但要求我这边用WINCC作监控,我现在用的是WINCC7.0 SP2,我看了一下帮助,里面说是可以直接和AB PLC和三菱的Q系列直接通讯,不需要通过OPC,但是需另外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如三菱的需要安装“Mitsubishi”通道驱动程序,并集成到项目中。在WNCC里只有和自家PLC通讯的通道的驱动程序,那么像第三方的通道驱动程序去那找呢,有没有哪位做过和第三方通讯的啊
Wincc提供了对于Q系列以及FX3U的以太网通讯驱动,其他方面驱动你可以尝试将Wincc5.1版本的CHN文件复制到Wincc7使用,看看能不能兼容?,否则,你只能通过OPC,或许你愿意花高价请团队为你定制驱动?

楼主:
回复 #1 kachakacha楼
谢谢 PLC刚好是Q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