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三菱FX中定时器线圈得电后为什么不工作?不能定时?

网友A:
需看具体情况,比如具体的程序如何。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可以用最简单的程序先测试下定时器功能,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C:
你和程序是怎么写的?贴个图看一下!

网友D:
可能程序编的有问题!

网友E:
估计楼主的是定时器是双线圈了!请检查程序!!!!

网友F:
上个程序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