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我们都知道,不同类型的流量计的测量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流量计都有他们自身的操作要点和工作原理。因此我们必须要按照要点来进行相关的操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工作效率和使用的安全性,本文就V锥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和操作守则进行相关阐述。
  V锥流量计,它是属于一款差压式测量方式的流量计,有很多情况下,我们都称之为它的全称“V锥流量计(孔板流量计)”,管道圆截面里面的气泡占据的面积百分率,同于气泡对流量测量的影响值。同时,管道中的气泡经过电极表面的时候会有一个摩擦的过程,因此会产生一个尖峰脉冲干扰的电势,它的数值远大于正常的流量信号。通常情况下电磁流量计的转换器是没有办法地去进行有效地处理,因此这回导致测的流量量值非常的不稳定,更有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流量计不能正常工作。我们一般会考虑测量的要求,但是因为缺乏相关的使用经验,并没有考虑到V锥流量计应该的安装位置和有气泡等特点,因此常常会发生一些使用方面的问题。
  在工业社会中,大多数都是使用不透明管道,几乎很少生产工艺管道需要安装管道视镜,因此是没有办法观察到管道内流动的情况。在很多的情况下,由于介质的因素,可能会导致测量液体中含有气泡。
  在使用V锥流量计的时候我们应该按照流量计的说明说明来进行安装,如果测量过程中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进行故障排除和故障的解决,流量机的使用是复杂的,因为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很多是需要我们的平时的学习工作中进行总结的,但同时也是简单的,因为只要我们按照一定的规律去进行机器的使用,并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什么样的事物都是有其可遵循的规律,只要我们遵循V锥流量计的运作规律,使用这款流量计的时候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网友A:
V锥流量计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把原理发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