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新买了一块FX3U-32MR,用电脑后面的COM口可以正常通讯,但是用RS232-USB转换线不能通讯,但是在FX1S、FX2N、Q02H上面这根转换线是可以用的。不知诸位知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可能是转换线的问题,你不用转换线,用SC-09电缆,找个带串口的电脑,其它不变试下看能不能通讯起来

网友B:
还是线的质量问题吧
有这种情况!

网友C:
现在电脑上带串口的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转换线的问题,你不用转换线,用SC-09电缆,找个带串口的电脑,其它不变试下看能不能通讯起来
用SC-09电缆,用台式机的串口可以正常通讯。用转换线在接USB口,FX1N、FX1S、FX2N、Q02H、信捷PLC,都可以正常通讯,但就是这台FX3U的不可以。在它的说明书上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特殊的啊,怎么就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