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仪表的安装

楼主(2013-04-28):
二、检测仪表的安装
   测量结果的正确性,实际上不仅取决于仪表本身的精确度,而且还与仪表安装运行的正确性有关。安装得合理与6,还影响到仪表寿命的长短。一般在安装中应考虑如下几方卧
   (1)确保检测正确协(2)确保安全可念对一些特殊介质应采取防护措池(3)便于维护检修和校验仪表
   下面以压力计的安装为例,说明安装中应注意的问题。
   (2)涸压点位置应选取有代表性、能正确及时反映被测压力真实大小的地方。例如,选在被测介质直线流动的宜管部分,不要选在管路拐弯分叉、死角或可能形成旋涡的地方。测压管内端面应与设备连接处的内壁保持平齐,不应有凸出物或毛刺,以保证正确地测得静压力。测液体压力队取压点应在管道下部,使导压管内不积存气体。测气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上方,使导压管内不积存液体。
   (2)导压管不能太细,否则增加滞后现象。一般用钵6—10mm钢管、紫铜管或尼龙肾最大长度不得超过50m。
   (3)压力计应安装在易观察和维修的地方,并力求避免高温和振动的影响。仪表安装高度应与测压点相同或相近否则将产生液柱附加压力误差
   (4)在测量蒸汽压力队应加装冷凝液管,以防止高温蒸汽与测压元件直接接触。对有腐蚀性或粘度较大、有结晶的介质,应加裳充有中性介质的隔离田。如图1—1—l 4(a)、(b)所示。总的要求是根据被测介质的不同性质(如高温低温、腐蚀性、脏污、结晶、沉淀、  粘稠等)采取相应的防温、防腐、防冻、防堵等措施。
   (5)取压口到压力表之间应装有切断阀,以备检修压力亥时使用。切断阀应装在靠近取压口的地方。在经常需要现场校验和冲洗导压管的情况7,切断阀可改用三通考克。
   (6)被测压力波动领奖励烈时(如泵、压缩机的出口压力),则应装缓冲容器或阻尼装置(如用阻尼阀或扩大管加阻尼小孔)。
   (7)压力表的连接处应加装密封垫片,防止泄漏。在温度小于80℃、压力小于1.96MPa时,用石棉纸板或铝片,超过上述温度和压力时,用退火紫铜片或铅垫片。对测氧用压力表不能用油浸垫片或有机比合物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