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方法

楼主(2013-04-28):
温度测量方法
 按照温度的严格定义,直接测量温度是不可能的,只能根据物体的某些外部参数与温度之间的函数关系,来间接地测量温度。
 温度的测量方法可以分为接触法与非接触法两类。
   一、接  触  法
   接触法测温是位温度敏感元件与被测对象相接触,若两者的温度不同,则必然在其间产生热交换,直至达到相互热平衡时为止,从而使温度敏感元件与被测对象的温度相等。因此,根据温度敏感元件的某些特性参数与温度之间的函数关系,即可间接获知被测对象的温氏
   接触法测温具有简单、可宪、测量精度高等优点,但由于温度敏感元件与被测对象需要进行充分的热交换,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测温的滞后现象,并易破坏被测对象的温度场,温度敏感元件还可能与被测介质发生化学反应。在某些场合下(如瞬变温度测量、运动物体的温度测量等),按触法测温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接触法测温的基本工作原理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基于热膨胀原理测温
   基于液体受热膨胀的原理而工作的温度测量仪表称为液体膨胀式温度计,最常见的是用水银或酒精等有机液体作为工作液的玻璃液体温度计。这类温度计可直观地显示被测温度促不能将信号记录和远传。
   基于固体长度随温度变化的性质而工作的固体膨胀式温度计,通常是以双金属元件作为温度赦感元件的。双金属元件是由两种线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结合在一起而制成的。当被测温度变化时,由于两金属片所产生的伸长量不同而使双金属片弯曲,从而将温度的变化转换为双金属片自由端的位移变化。这种双金属温度计比玻璃液体温度计坚固,月无汞毒,有一定的耐震能力,读数方便,因此可代替水银温度计应用于工业过程测量中,但其精度一般低于水银温度计。
 2.  基于压力与温度之间的关系测温
利用封闭在密闭容器中的气体或某种液体的饱和蒸汽之压力随温度变化的原理,可以制成压力式温度计。仪表
   利用压力式温度计的原理,将感温管和弹性敏感元件组成的温度—压力转换部件与触点式微型开关组合起来,也可构成温度控制器,应用于简单的温度控制系统中。
   3.  应用电阻温度效应测温
     利用金属导体或半导体材科的电阻值随温度变化的性质而制戍的测温元件称为放电阻。
其中,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热电阻又称为热敏电阻。
   热电阻温度汁适用于中、低温区的温度测量,它将被测温度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输出,于记录和远传,在工业过程测量与控制中应用相当广泛。
   4.  应用热电效应测温
   基于金属的热电效应而制成的测温元件称为热电偶。热电偶温度计的测量范围很广.通常用于测量。0一1600℃范围内的液体、气体和燕汽介质以及固体表面的温度。热电偶将被测温暖直接转换成电势信号,便于远传、自动记录和实现自动控制,因而在工业过程量与控制中应用极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