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目前我所听说的分直流的交流的,有同步的异步的,它们都被称为伺服电机,它们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它们都用在哪个行业!

网友A:
有 困难,记得找百度哦

楼主:
它们为什么都被称为伺服电机,有些伺服电机感觉就是普通的电机。

网友B:
伺服电机,一般都是行业性极强的产物,换个地方,也许就用不了。比如说,电压等级,不是通用系列的;比如说,工作转速极其边缘、特殊。等等。

凡是特殊工艺要求的传动控制场合,基本都是用伺服电机来完成的。它用于定位控制、角度控制的场合最多、最典型了。

楼主:
回复 #3 kdrjl楼
版主,想问一下,各种伺服电机之间的区别!

网友C:
一般都用在跑位置、尺寸、距离、角度等比较精密的这方面 。交流的用过 直流的没用过。这边用的台湾日本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