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是毕业设计,要求使用2个单轴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太阳能聚能板的姿态,要有电子罗盘和GPS模块。但是我不是学电子的,是做机械设计的,电子技术基础薄弱,想向您请教一个方案。这几个器件分别在这个测量系统的作用以及他们的数据如何使用等!感谢您抽出时间看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个对我说有难度!

网友B:
你这是要跟着太阳转吗?

楼主:
回复 #2 op00987楼
嗯  对啊
你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C:
这个如果全部自己做,还是有点难度的,但是如果做集成的话,就轻松很多啊
电子罗盘 有专门的模块的,一般包括加速度芯片 地磁芯片 陀螺 三个芯片一起的,能简单的寻北,反映各种姿态
然后再加一个GPS模块也有的啊
这些都是成熟的,你可以组合起来集成。当然如果你自己做的话,会比较累了,想做的好更是很难了,光三维姿态想做的好就要用到很多的算法,用的什么卡尔曼滤波算法等等。
建议你 买模块,自己集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这么耐心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