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在咸工所著的《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里面的开关电源检修一章,提到在给在单独给震荡电路通电时震荡芯片的8脚应该有5V输出,6脚为1V左右,但在论坛里《上电检测UC384x系列振荡芯片好坏的方法》这篇帖子上却说,在单独给震荡电路通电时因为此时的电流采样输入信号最小(其实为0V),IC1内部PWM锁存器处于置位状态, 6脚输出为最大占空比的脉冲信号。从IC1的6脚应该能测得幅值较高输出脉冲电压(如3V~12V),请问您在这两篇文章当中哪个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咸工所著的《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里面的开关电源检修一章,提到在给在单独给震荡电路通电时震荡芯片的8脚应该有5V输出,6脚为1V左右,但在论坛里《上电检测UC384x系列振荡芯片好坏的方法》这篇帖子上却说,在单独给震荡电路通电时因为此时的电流采样输入信号最小(其实为0V),IC1内部PWM锁存器处于置位状态, 6脚输出为最大占空比的脉冲信号。从IC1的6脚应该能测得幅值较高输出脉冲电压(如3V~12V),请问您在这两篇文章当中哪个是对的?
后面一定是对的

网友B:
这个我倒是测过,我没测到过1V的情况,7-8V的情况最多吧

网友A:
我又仔细看了电路结构不一样的一个接开关管,一个接变压器,楼主没看仔细

楼主:
回复 #4 kazefsh楼
哦,对,感谢你的回复,可是在方法二用DC530V通过启动电阻为UC484x振荡芯片电路上电中,提到可将推动变压器DT2的一次绕组暂时用导线短接,屏蔽驱动脉冲信号,使后级开关管(逆变电路)停止工作,这和去掉开关管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吧,也就是说直接用DC530V给震荡芯片上电时有两种方法,一是去掉开关管,二是短接变压器,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