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请教下面一条指令,没看懂。请问啥意思?

[D>= d192 d516]--[D< d518 d516]---------------------(y10)

网友A:
32位触点比价指令,比较D192(D193)中数据是不是大于等于D516(D517)中数据,如果成立,这个条件就成立,后面的那个一样,只是比较关系改成了小与
如果上面的那两个比较条件都成立,两个条件接通,后面的Y10通

网友B:
一条接点比较指令,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接点。

网友C:
二个比较指令都接通时Y10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