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感觉怎么也比热继电器要好用的多啊,缺相报警时间短于2秒,过载报警时间还可调。。而且寿命也长,动作灵敏可靠,同一个保护器,竟然可以在2~100A的范围里起保护,价钱也便宜,四五十块钱一个,跟热继电器差不了多少。自从用了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电机修理厂再也很难从我们厂拉到生意。。很奇怪,很多控制柜出厂都不配这个东西而配热继电器,是不是怕电机修理厂都倒了???真的想不出热继电器有任何的优势了。

网友A:
综合保护器可靠吗?我们厂空压机上带的用不到半年全坏了啊。

网友B:
   简单的东西,或者原理简单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不好的东西。
   十多年前,在一台1960年代的旧铣床上看到一个热继电器,其上满是油污,正打算更换;不久后告知机床开不起来了,一查,缺相,热继电器却正常动作了。
   可见,关键是质量好不好,而不一定是原理上先不先进;1楼所说,也是个例子。

   低压电器或机床电器的质量问题,大概是1990年左右表现得最为明显。
   比如接触器,新的,一开机,啪,要不得了;比如热继电器,要么电机坏了还没动作,要么外壳因受热损坏了……这些都见过。
   不过,那时劣质产品的兴起,或多或少也“搞活”了经济……

网友C:
现在最明显的就是接触器的触点不经用了,还是怀恋以前的CJ10接触器。

网友D: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和热继电器有一个性价比的问题。热继电器应该便宜,质量好的也工作的可靠。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功能上比热继电器多,使用时间长了的性能比热继如何你要观察一下。很多控制柜出厂都不配这个东西而配热继电器,是个综合问题例如图纸规范的规定,安装位置,预算,可靠性等都是要做协调工作的,定型产品不是修理厂。热继电器有的优势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没有例如:安装使用简单,价格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东西,或者原理简单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不好的东西。
   十多年前,在一台1960年代的旧铣床上看到一个热继电器,其上满是油污,正打算更换;不久后告知机床开不起来了,一查,缺相,热继电器却正常动作了。
   可见,关键是质量好不好,而不一定是原理上先不先进;1楼所说,也是个例子。

   低压电器或机床电器的质量问题,大概是1990年左右表现得最为明显。
   比如接触器,新的,一开机,啪,要不得了;比如热继电器,要么电机坏了还没动作,要么外壳因受热损坏了……这些都见过。
   不过,那时劣质产品的兴起,或多或少也“搞活”了经济……
搞活经济了,咱的活儿也多了

网友B:
回复 #3 hwl123楼
用过好的CJI0接触器、DZ10断路器等;
那时候见过机床上1970年代的接触器,外表上已不好看了,但还可以用。

网友F:
原理简单,维修起来就简单,而且工作也可靠,适用环境也广泛。
没见过很复杂很精密的东西能够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能长久生存下来而不出故障的

楼主:
   大家可能认为我没有从可靠性和性价比上面考虑,实际上,我是一个石材厂(主要是大理石,自动分片的桥切和单臂机)的修理工,有同行的就知道石材厂(特别是没有装水净化器的石材厂)的环境有多恶劣,烧电机更是经常的事。出厂的柜子都是装了热继电器有的甚至没装。。我没有每一台电机都加装保护器,就是特别爱烧电机的机台的装了以后,快一年了保护器都可靠起到保护作用,再也没有烧毁过电机,没有楼上有位仁兄说的保护器用半年就坏了的,保护器被灰尘蒙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到现在快一年了还是一个都没坏,事实上出厂自带的主机(45KW)保护器(牌子是德力克士,还有一种CDS11)已经三四年了也是一个都没有坏过。还有热继电器如果想要可靠质量好的如ABB牌子谁买谁知道有多贵。至于说接线,保护器就是多了两台电源线而已,复杂难易度简直可以忽略。。

楼主:
事实上我还用电流继电器(机械型的20A)加时间继电器也做了一个“保护器”,倒也灵敏可靠,寿命也长,就是成本太高,接线复杂。。这是题外话

网友G:
热继,我还在用。关键是看情况,本着够用即好的原则。热继所以存在,说明仍有市场,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市场经济嘛,就是自然规律,你想人为的操作市场,不容易。

网友H:
性能稳定最主要,不要该切断的时候不切断,不该切断的时候乱切断。
我对现在的新技术认可,但对劣质的元器件就非常缺乏信心。

网友I:
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J:
只要制造工艺上去,热继电器性能还是很好的,比如说那些进口电机保护器动作灵敏,依然是热继电器。不管是热继电器还是电子的,只要质量好都能起到保护作用,价格和质量是成比例的毕竟商家不是傻子。

网友K:
 简单的东西并不是不好

网友L:
各有各地的好处

网友M:
保积,还有体积!

你的保护器能做的和热继一样的体积,还有一样灵活的按装方式,就差不多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G:
热继,我还在用。关键是看情况,本着够用即好的原则。热继所以存在,说明仍有市场,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市场经济嘛,就是自然规律,你想人为的操作市场,不容易。
说得对。。。

网友O:
保护器肯定是趋势啊,电机保护器是用内置单片机,功能通过软件可以做的很简单,也可以做的很复杂,价格也不高的。
热继电器毕竟是很早以前的产品了,那么多年了,很多工程师已经习惯它了,它也成为了一种标准,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选。而保护器相对而言各个厂家做的功能软件都不太一致,相对还不是很标准。
但是一点事肯定的,越做越智能,越做越可靠。
所以是趋势,热继电器的作用慢慢的会被衰减,变成一个辅助保护器件了

网友P:
存在必有其存在的道理。

网友Q:
还有一种因素是使用习惯性在作祟,许多电器控制柜都是“标准线路”,图纸上都用热继,设计者照搬照抄,根本不去考虑是否有更好的东东替代。例如我在一个单位接触了几种桥式起重机,控制线路中既有用微型断路器的也有用熔断器的,为什么不都用断路器呢?后来仔细研究发现用熔断器的是总电源接触器的控制线路,而起降、大车、小车等的控制线路中用了微型断路器。原来总电源接触器的控制线路是“标准线路”,几乎所有的桥式起重机都是一样的线路,而设计这种全国统一线路时还没有微型断路器,因此图纸上都标着熔断器,现在的设计者似乎不敢改变它。在控制线路中用熔断器的缺点是众所周知-麻烦,但更大的缺点是不能两相同时断开,当用380V作控制电源时,要用两只熔断器,线路发生对地故障时,其中一只熔断,此时接触器线圈上得到的电压是220V,接触器不能正常吸合,线圈电流很大,结果就烧掉了。如果用2P断路器,发生这种情况,两相同时断电,也就不会烧线圈了。目前我把它全改成断路器了。

网友R:
简单实用就好。
楼主8楼说的,“保护器被灰尘蒙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为什么会这样?----只能说是管理问题。
“特别是没有装水净化器的石材厂”----没有沉淀池吗?
“烧电机更是经常的事”----还是管理问题,其中有采购设备问题(出厂的柜子都是装了热继电器有的甚至没装)
这是使用有10年的大理石切板机控制柜,客户俗称“大锯”不清楚和楼主说的“自动分片的桥切和单臂机”是不是同类设备。
看人家保养的。
下周要去大理石板厂,正好可以再看看。

网友S:
电动机保护器厂家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没有统一的标准,影响了自身的应用推广。
个人认为电机保护器适合作为后备保护和电动机运行数据采集上传使用,热保和熔断器作为主保护,热保和熔断器虽然简单而且古老,但是直接反应于设备运行状况,不需要中间转换、运算等,可靠性要高,当然前提是要设计好、维护好。

网友T:
我这还是用的热继,电机保护器只有某个材大气粗的客户才用,电机保护器用施耐德的,一般客户也都指定用热继的,你猛一上一个电机保护器客户还不一定认同,价格也上去了

网友U:
存在必有其存在的道理

网友V: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的热继电器3UA59,质量很好。

网友W:
热继的优势还是有的。

网友X:
之前见到一些日本三菱的最老的那一批PLC,鬼子的机器上的,壳子上的字都看不清了,但是一直就不坏,读程序都要用最原始的那种专门的编程器。。。

网友Y:
质量和环境

网友Z:
热继电器结构简单、成本低、使用维护方便安全可靠、误动作机率低
不是所有先进的东西都实用  现在有几个刷牙用电动牙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