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m8000
---||-----[mov d100  k4m200]

m8000
---||-----[TO k1 k16 k2m200 k1]

m8000
---||-----[TO k1 k17 H4 k1]

m8000
---||-----[TO k0 k12 D600 k1] 没看懂这几条指令,请教下

网友A:
TO指令是想特殊模块的缓冲区里写数据,后面4个参数,每个都有特定含义,第一个表示模块号(0到7),第二个表示要写入的模块的缓冲区,第三个表示写入的数据,第四个表示写几个缓冲区

网友B:
可以看一下特殊模块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