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断干扰(转帖)

楼主(2013-04-29):
作者:2013明天会更好
2013年新春伊始,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工程现场的调试工作。因为该项目是个常规项目,所以项目进展很快。
控制柜在出厂前都做过实验,到现场接线、校线都没什么大的波折。系统构成是七个S7300,的PLC站分别通过以太网连接到交换机,然后上位机的WINCC通过以太网来读取各个分站的数据并对其进行监控。每个PLC分站分别通过各自的Profibus DP连接六个ATV71的变频器,从而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及调节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很快的接好各种网线。网络都通了,OK,程序都下了,没问题。开始单体试车,一步步的都没问题。好了,联动吧。这下问题来了,在操作台操作按钮,运行电机,几台电机是转了,可是有股烟从PLC柜里冒出来了。细一看,坏了,那个柜子里两块模拟量输出的332都烧掉了,这下有些晕菜了。不应该呀,怎么回事呢?百思不得其解。
再试?不能再试了,既然有问题就应该找到根源。不会是有电源线接错了吧,接下来仔细检查332的电源接线,一遍两遍三遍,没问题呀?难道是模拟量信号线有接错的,接到强电上面了?再次检查信号线,一个通道一个通道的查,没问题的。哎呀!做了这么多的工程调试,遇到这样的问题还真是第一次,到底怎么回事呢?一遍考虑着这个问题,一边我们把烧坏的332拆开来看,我们惊奇的发现,咦,烧坏的两块板子都是模板上防干扰回路的电容和电阻被击穿烧毁了。
难道…..难道是干扰,什么引起的呢?哦,对了,是干扰,因为变频器就是干扰源,而且我们的电机接线都不是屏蔽导线,对,很可能就是变频器运行时对外产生了干扰。那怎么办呢?在模拟量输出的各个通道加隔离器吧,手头上还没有隔离器,怎么办?能不能吧变频器的干扰找出来解决掉呢?不知道怎么找,唉!
再试吧,也不行呀。没有那么多332可供着试验的。怎么办,怎么办?想的头都快大了。
手里拿着烧毁的332板子,左思右想,不如把这板子先修修试试。对,说干就干,于是找来电烙铁、焊锡、焊丝把烧掉的电路清理干净,用导线把抗干扰的电路重新焊接到一起,这样的电路应该还能用,只是没有抗干扰功能了。焊接好了,试试吧。
重新把332板子接到系统中,OK,没问题。
既然怀疑是变频器产生的干扰,当时工作运行的变频器有三台,是其中的一台产生的干扰呢还是三台共同干扰造成的呢?不如试试吧。先断掉其他两台的主回路,重新试验运行,没问题。依次类推,下一台单独送电试验,没问题,再试三台里的最后一台,嗯,就是它。因为它一运行,332是没有问题了,但是所有开关量322输出的中间继电器噼里啪啦的乱动。就是它了,问题找到了。哈哈!
可是,可是怎么解决掉它呀?
我们想把电机线先摘掉再试一次。当在摘解变频器出线的同时,我们发现这个电机线从线槽里边横着敷设一段,刚刚好有几个332的通道里的信号线也从这个线槽里横着敷设,而检查前面两个电机接线时发现前面的电机根本没进线槽,而是垂直于线槽布线的。这时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把这颗变频器出现从线槽里分出来不就可以了么?
说干就干,电缆线被我们重新垂直线槽布线,再试,OK!欣喜若狂,我们有种喜悦的想哭的感觉。真的很不容易呀!
就因为一个小小的布线的失误,导致我们两天多的反复的头疼的工作。唉!教训啊。
所以我们总结出来:电气布线一定要合理,不能一味的讲求美观。其次,遇到问题不能慌乱,要细心,多动脑,勤观察不能盲目。
我相信,没有咱工程师解决不了的问题。走你!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这个经验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B:
真心羡慕啊,我还是处于自学中的小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