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管求助

楼主(2013-04-29):
电加热管是220V的用380V共电Y接三根一组一根5KW
请问总电流是多少?630的变压器需要多大的电容补偿   O(∩_∩)O谢谢

网友A:
论坛上见过类似的主题,或可参看。
最近还有一个“无功补偿”的帖子。

网友B:
楼主的两个问题之前都有帖子,去搜搜看。

网友C:
电流应该是20A这样。

网友D:
阻性负载不用加电容补偿。

楼主:
回复 #4 1376165907楼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