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9):
   一台卷纸的设备,全线速度由变频器频率旋钮控制,收卷采用的是磁粉电机,由磁粉电机控制器电位器手动控制张力大小。开卷,收卷处都有张力控制器由电位器手动控制张力大小。  如果在不改变原设备的情况下,不要触摸屏,通过增加PLC,只调整全线速度大小,其它磁粉电机张力,开卷张力,收卷张力能随线速度自动控制, 怎么实现? 高手赐教啊!

网友A:
线速度与张力当然有关系了。随收卷半径逐渐增大,张力就越大了。

网友B:
艾默生TD3300,汇川MD330变频器不需要PLC,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其实就是分切机的常用的控制模式啊,没必要用PLC

网友D:
要加张力的传感器吧!!

楼主:
现在是手动调整开卷,收卷的磁力张力大小。    因为线速度经常改变,就要手动改变前后的张力,很麻烦的

网友C:
其实正确设置好变频器的数据就可以,简单啊

网友E:
楼主讲的有道理。要保持线速度一致,需要对卷径进行计算。如果需要对张力保持不变,张力就要做恒张力闭环控制。不论哪种模式,都需要做工艺的控制单元,至于用什么实现,那就看自己熟悉什么了。PLC未尝不可。变频器有此功能的也行。达到工艺要求即可。

网友F:
收卷选择矢量型变频器,加PG卡和外部编码器反馈。个人认为安川的比较好,只要给定一定的张力就行了。

网友G:
回复 #3 goldage楼
没错!
我们公司的模切机就是这样子

网友H:
“怎么实现张力能随线速度自动控制?”

1、收、放卷控制,一般不是线速度恒定,而是张力恒定;
2、张力大时,将电机的速度调小,张力不会增大而保持恒定;
3、张力小时,将电机的速度调大,张力不会减小而保持恒定;
4、电机的速度的调节,就是张力的调节,就是电机电流的调节,电机速度调节器也是电机电流调节器:
1)如果是交流变频调速电机,就是频率调节器,张力大时频率下降,张力小时频率增大;
2)如果是直流调压调速电机,就是电压调节器,张力大时电压下降,张力小时电压增大;
5、所以收、放卷控制是一个给定张力、检测张力、调节电机速度、调节张力、调节电机电流(或者说电机转矩)的闭环控制过程!

网友H:
6、收、放卷控制,一般不是线速度恒定,而是收、放卷的线速度每时每刻相等,只要张力恒定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不必计算卷经大小,不必刻意控制收、放卷的线速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收卷选择矢量型变频器,加PG卡和外部编码器反馈。个人认为安川的比较好,只要给定一定的张力就行了。
1、别相信什么“矢量变频器”,所有变频器都可以,直流电机也可以,你只要给定张力、检测张力、调节电机电流大小就可以了!
2、变频交流电机,频率升高电机速度升高,转矩升高,电流增大,张力自然增大,反之频率减小电机速度下降,转矩下降,电流减小,张力自然减小;
3、调压直流电机,电压升高电机速度升高,转矩升高,电流增大,张力自然增大,反之电压减小电机速度下降,转矩下降,电流减小,张力自然减小;
4、那个“矢量变频器”,是概念操作,是骗钱术而已;
5、当然有为收、放卷控制专门设置好接口、软件、附件的变频器,那是有用的!

网友I:
磁粉电机没见过,我们这印刷设备用的专用卷绕变频器。

网友J:
正弦变频器的张力控制很好,有专用收放卷功能,虎门拉丝机百分之九十以上用的都是正弦的,欢迎来电咨询18922815518周工

网友K:
10楼介绍的很好,支持一个。

网友L:
开放卷各安装一个张力检测滚,将张力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也就是你用手动调整改为张力调整了。

网友E:
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可以直接做转矩控制,实现张力闭环调节,不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比如V/F控制的变频器,张力做外闭环,内环是频率和电压控制,不能实现直接的力矩控制。用起来不方便。当然,只要是做了张力的闭环控制,恒张力的卷绕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可以直接做转矩控制,实现张力闭环调节,不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比如V/F控制的变频器,张力做外闭环,内环是频率和电压控制,不能实现直接的力矩控制。用起来不方便。当然,只要是做了张力的闭环控制,恒张力的卷绕还是没有问题的。
1、不同意这个说法;
2、只要是调速电机,都可以实现电流控制,即转矩控制;
3、不管是什么变频器,还是直流调速器,都可以通过调速,调节电机电流的大小,也就是调节转矩的大小
4、说“不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比如V/F控制的变频器,张力做外闭环,内环是频率和电压控制,不能实现直接的力矩控制。”是错误的!
5、原理只有一条:那就是“在收放卷控制中,所有电机都是通过调速,调节张力的大小,从而调节电机电流的的大小,也就是调节电机转矩的大小,而不是别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可以直接做转矩控制,实现张力闭环调节,不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比如V/F控制的变频器,张力做外闭环,内环是频率和电压控制,不能实现直接的力矩控制。用起来不方便。当然,只要是做了张力的闭环控制,恒张力的卷绕还是没有问题的。
1、不同意这个说法;
2、只要是调速电机,都可以实现电流控制,即转矩控制;
3、不管是什么变频器,还是直流调速器,都可以通过调速,调节电机电流的大小,也就是调节转矩的大小
4、说“不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比如V/F控制的变频器,张力做外闭环,内环是频率和电压控制,不能实现直接的力矩控制。”是错误的!
5、原理只有一条:那就是“在收放卷控制中,所有电机都是通过调速,调节张力的大小,从而调节电机电流的的大小,也就是调节电机转矩的大小,而不是别的”
說的好 說到點子上 但怎樣調節電流的大小 靠經驗 靠量測數值 那這些數據怎麼來的 還是靠你老劉又在瞎說

---收捲軸線速度時時再變 意謂張力也時時再變

老劉 笨鳥在此奉勸你 非專業人士 少開尊口

网友H:
以下是引用secona2013/5/4 7:44:13的发言
……

說的好 說到點子上 但怎樣調節電流的大小 靠經驗 靠量測數值 那這些數據怎麼來的 還是靠你老劉又在瞎說

---收捲軸線速度時時再變 意謂張力也時時再變

老劉 笨鳥在此奉勸你 非專業人士 少開尊口

1、笨鸟,你想学知识,就不要骂人,我会耐心的教你;
2、“怎樣調節電流的大小 靠經驗 靠量測數值 那這些數據怎麼來的 ”,这个问题说明你不懂PID自动控制;
3、举个例子,你在路边检起一块石子时,你知道这块子的重量吗?你盘算过你的手的肌肉收缩多少?应该出多大的力吗?没有,你不是一样抓起手中的石子了吗?
4、你拿一块嵌型电流表,检测一下电机的电流,你会发现电机的电流在不断的变化,一会儿大了,一会儿小了,请问电流大小是谁在调节?是靠谁的經驗?是靠量測數值?這些數據怎麼來的?
5、你不觉得你问了一个傻问题吗?你的问题是没看懂书的书呆子的问题!

网友H:
6、在运动控制中,有些不懂技术的技术人员,总想人为地控制电机的转矩或者电流,他们压根就不知道电机的电流是负载大小决定的,电动机的本领就是负载大电流大、负载小电流小,不需要谁控制;
7、就好像你捡起石子时一样,石子重你出的力就大,石子轻你出的力就小,不需要“經驗” 、“量測數值” “數據”!

网友H:
8、收、放卷控制,有两种方式:
1)电流闭环控制;
2)张力闭环控制;
9、电流闭环控制,给定电机电流,检测电机电流,比较调节电机速度;
10、张力闭环控制,给定张力,检测张力,比较调节电机速度。

网友H:
11、“老劉 笨鳥在此奉勸你 非專業人士 少開尊口”,我要是听了你的“奉勸”,你能到那里学到这些知识???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老劉”这么傻!

网友H:
12、收、放卷控制,不管是电流闭环控制,还是张力闭环控制,都必须是能连续调速电机
13、这个能连续调速的电机,既可以是交流的,也可以是直流的,既可以是变频调速,也可以是调压直流调速,与什么变频器无关,只要能连续调速就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H:
11、“老劉 笨鳥在此奉勸你 非專業人士 少開尊口”,我要是听了你的“奉勸”,你能到那里学到这些知识???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老劉”这么傻!
呵呵 老劉你也太會往臉上貼金 這種低端的開環做法 還需要你教嗎?! 不服氣是嗎 ? 那再考你一個 你這樣做的線速度是多少? A 20m/min B 50m/min C 100m/min

呵呵 你也知道 電機的電流會有變化 那變頻器知道嗎 你以為變頻器像你老劉一樣嗎 有大腦 有神經 有肌肉---可以感知石頭大小 判斷用多大的力來丟

老劉你不傻 只是你太毒

网友H:
以下是引用secona2013/5/4 10:44:06的发言
……

這種低端的開環做法 還需要你教嗎?!

1、怎么是“低端的開環”?开环闭环也不懂?
2、你确实很差,都是大陆这些“技术”人员把你给哄上去了,不知道天高地厚!

网友H:
以下是引用secona2013/5/4 10:44:06的发言

……

那再考你一個 你這樣做的線速度是多少? A 20m/min B 50m/min C 100m/min

……

1、你不用考我,你想知道线速度怎么控制吧?
2、你必须好好说话,我才会有兴趣教你!
3、线速度工艺需要多少就可以控制到多少,你的A、B、C说明你真不懂!

网友H:
以下是引用secona2013/5/4 10:44:06的发言

……

呵呵 你也知道 電機的電流會有變化 那變頻器知道嗎 你以為變頻器像你老劉一樣嗎 有大腦 有神經 有肌肉---可以感知石頭大小 判斷用多大的力來丟

……

1、你的发言说明你很差;
2、不管是直流调速还是交流调速,闭环只管调速就是了,电机的电流随负载变化就是“大腦”就是“神經”!

网友H:
3、变频调速时,电机的电流一样是负载的函数!变频器的电流也一样是电机的电流,电机的电流大,变频器的电流就大,……
4、变频调速,负载大小决定电机电流,电机需要多少电流变频器作为电源就供给电机多少电流,这些都是基本的工作原理,这些原理就是你检起石子的“大腦”和“神經”!

网友H:
5、这些年来,看到那些不懂原理的“技术”人员,口口声声要控制电机转矩、电机电流,其实骨子里不知道电机的电流就是负载电流、负载需要的电流,如果电机的电流要靠检测负载人为控制,那还叫电动机吗???

网友H:
6、苯鸟以为变频器给电机多少电流,电机才会有多少电流,变频器决定控制着电机的电流;
7、这就是不懂,不懂才会说出傻话来,提出傻问题!

网友F:
再来凑凑热闹!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以下是引用secona2013/5/4 10:44:06的发言
……

這種低端的開環做法 還需要你教嗎?!

1、怎么是“低端的開環”?开环闭环也不懂?
2、你确实很差,都是大陆这些“技术”人员把你给哄上去了,不知道天高地厚!
這裡是技術園地 無需搞對立

你若認為我說錯了 你可選C 再把你得數據演算出來嗎

這麼簡單的問題 何必搞到兩岸對立 怎跟日本人一樣 小鼻子小眼睛

网友M:
引用 网友H:
6、苯鸟以为变频器给电机多少电流,电机才会有多少电流,变频器决定控制着电机的电流;
7、这就是不懂,不懂才会说出傻话来,提出傻问题!
那你是說 電機的電流不是來自變頻器 而是電機自己產生電流 是這樣嗎

若是 我承認不懂

呵呵 你敢承認嗎!!!

网友M:
引用 网友H:
5、这些年来,看到那些不懂原理的“技术”人员,口口声声要控制电机转矩、电机电流,其实骨子里不知道电机的电流就是负载电流、负载需要的电流,如果电机的电流要靠检测负载人为控制,那还叫电动机吗???
呵呵 老劉 上次問你運動控制三個控制模式 其中一個就是扭矩控制 你懂嘛 怎不敢回答 哈哈我忘了 你是練葵花寶典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以下是引用secona2013/5/4 10:44:06的发言

……

呵呵 你也知道 電機的電流會有變化 那變頻器知道嗎 你以為變頻器像你老劉一樣嗎 有大腦 有神經 有肌肉---可以感知石頭大小 判斷用多大的力來丟

……

1、你的发言说明你很差;
2、不管是直流调速还是交流调速,闭环只管调速就是了,电机的电流随负载变化就是“大腦”就是“神經”!
呵呵 原來老劉用神經來思考  好

网友E:
嘻嘻,又来了,口水战?我不理解,V/F控制,能直接控制电机的转矩的。说V/F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这个没错,我也同意,但说他可以控制电机的扭矩?怎么做呢?用V/F控制模式下,如果电机转速不变,我怎么改变他的张力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5、这些年来,看到那些不懂原理的“技术”人员,口口声声要控制电机转矩、电机电流,其实骨子里不知道电机的电流就是负载电流、负载需要的电流,如果电机的电流要靠检测负载人为控制,那还叫电动机吗???
就事论事的说嘛,这里是讲卷绕,卷绕不是一个电机,是两个电机组成的建张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张力是可以任意调节的,是人为设置的。否则建张无从谈起,那不成了自然特性了?建张是人为建立的,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张力的。且张力既是可以恒定不变的,也是可以人为调整大小的。在卷绕的建张系统中。对实际负载转矩是可控的,不是无能为力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嘻嘻,又来了,口水战??

1、尊经的斑竹,这绝不是口水战,在这里和你打口水战,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2、我喜欢你参与辩论,我会认真对待你的发言,理解你的观点,讲清楚我的观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不理解,V/F控制,能直接控制电机的转矩的。说V/F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这个没错,我也同意,但说他可以控制电机的扭矩?怎么做呢?用V/F控制模式下,如果电机转速不变,我怎么改变他的张力呢?

1、先说所有电动机,拖动负载运动时,电机的转矩到底是谁控制的?是电机自己控制的,还是电源控制的?
2、所有电机,拖动负载运动时,匀速平衡状态运动时,电机的转矩总是等于负载转矩,负载转矩大,电机的转矩就大,负载的转矩小,电机的转矩就小,电机的转矩跟随负载的转矩变化,也就是说电机的转矩是电机自己根据负载需要自主控制的;
3、这一点你同意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不理解,V/F控制,能直接控制电机的转矩的。说V/F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这个没错,我也同意,但说他可以控制电机的扭矩?怎么做呢?用V/F控制模式下,如果电机转速不变,我怎么改变他的张力呢?

4、所有调速电动机,不管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调速电机,在收放卷控制过程中:
1)如果出现张力增大,调速机构自动调低电机速度,张力就会减小,电机负载力矩就会减小,电机转矩就会跟着减小,电机电流就会减小,最终张力保持恒定;
2)如果出现张力减小,调速机构自动调高电机速度,张力就会增大,电机负载力矩就会增大,电机转矩就会跟着增大,电机电流就会增大,最终张力保持恒定;
5、上述过程,适应所有可连续调速的电机,你同意我的这个观点吗?

网友H:
6、40楼、41楼的观点是,电机拖动负载运动需要的转矩,是电机自主产生的,是电机原理决定的,这个原理就是:
1)电势平衡原理;
2)磁势平衡原理;
3)转矩平衡原理;
7、没有谁能控制电机的转矩,例如电机空载时,你能让电机使出额定转矩吗?不能!就好像让你伸出手,空着手使出5公斤的力,你能使出来吗?

网友H:
8、“说V/F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这个没错,我也同意,但说他可以控制电机的扭矩?怎么做呢?”,不用怎么做,只要负载需要,他就能产生负载需要的转矩;
9、当然V/F变频调速时,低频段电机电压低,电机磁场弱,额定转矩下降,电机电源出了问题机械特性变差,是正确的;
10、如果(V-IR)/F变频调速时,低频段电机电压得到补偿,电机磁场恒定,保持额定转矩,保持机械特性不变差,是正确的;

网友H:
11、你说“电机转速不变,我怎么改变他的张力呢?”,在收放卷过程中,线速度不变张力增大,电机的负载转矩就增大,电机转矩或者电流就跟着增大,我们谁也不用怎么做!电机自己遵照它的原理做的;

网友H:
12、我建议你,看着电动机,看着电机的电流,你仔细想,负载在增大或减小,电机转矩会跟着增大或减小,没有谁控制电机转矩,是电机自己自主控制的,电源只是提供电机需要的电压就是了;

网友H:
以下是引用kdrjl2013/5/4 21:50:48的发言
……
就事论事的说嘛,这里是讲卷绕,卷绕不是一个电机,是两个电机组成的建张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张力是可以任意调节的,是人为设置的。否则建张无从谈起,那不成了自然特性了?建张是人为建立的,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张力的。且张力既是可以恒定不变的,也是可以人为调整大小的。在卷绕的建张系统中。对实际负载转矩是可控的,不是无能为力的。

1、你的这一段叙述,是正确的;
2、收放卷张力闭环,或者电流闭环,张力、电流都是用户根据工艺需要自主给定的;
3、收放卷张力闭环,或者电流闭环,张力、电流给定增大时,系统线速度就增大,反之线速度就降低;
4、收放卷张力闭环,或者电流闭环,张力、电流给定增大时,系统线速度就增大,反之线速度就降低,这时我们控制调节的是电机负载的大小,我们有能力控制负载的大小;
5、这里说的,不是我们直接去控制电机的转矩,我们没有直接控制电机转矩的能力,电机的转矩是电机根据负载大小自主产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1、先说所有电动机,拖动负载运动时,电机的转矩到底是谁控制的?是电机自己控制的,还是电源控制的?
2、所有电机,拖动负载运动时,匀速平衡状态运动时,电机的转矩总是等于负载转矩,负载转矩大,电机的转矩就大,负载的转矩小,电机的转矩就小,电机的转矩跟随负载的转矩变化,也就是说电机的转矩是电机自己根据负载需要自主控制的;
3、这一点你同意吧?!
这种转矩控制,转矩的大小受转速的限制,而矢量控制,电机的运行频率和电压是分开控制的,转速不变,电压可以随负载转矩自动调节。这是矢量控制与标量控制(V/F控制)的区别。

网友H:
以下是引用kdrjl2013/5/5 10:22:35的发言
……这种转矩控制,转矩的大小受转速的限制,而矢量控制,电机的运行频率和电压是分开控制的,转速不变,电压可以随负载转矩自动调节。这是矢量控制与标量控制(V/F控制)的区别。

1、交流变频调速时,频率和电压都是分开调节的,电压是频率的函数;
2、电压是频率的函数,这个函数是什么性质?是正比函数?还是非线性函数?
3、这个函数,要满足什么条件?对电机的机械特性有什么影响?
4、这个函数,要满足频率变化时,电压大小要保证电机的磁场不变,既不减弱也不增大,只有这样电机才会在不同频率、速度下运行,其机械特性不变,保持其工频运行时的硬特性,保持工频运行时的额定转矩不下降;
5、所以,电压随频率变化的函数,决定了交流电机变频调速时的机械特性是好是坏,而不是去控制电机的转矩!!!
6、电机的转矩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与负载转矩平衡,都要满足负载的需要,不管电压高,还是电压低,机械特性好,还是机械特性坏!
7、当频率一定,调整电压大小,电机机械特性变化,最佳电压只是一个;而不是你说的“转速不变,电压可以随负载转矩自动调节”;

网友H:
8、在交流变频调速时,频率和电压都是分开调节的,电压是频率的函数,函数关系确定的好,电机的机械特性就好,额定转矩就不会下降;
9、在交流变频调速时,频率和电压都是分开调节的,电压是频率的函数,函数关系的确定,绝不是“转速不变,电压可以随负载转矩自动调节”!
10、因为,我们在确定电压与频率的函数时,与负载转矩大小没有关系,我们确定好了这个关系,电机的机械特性好,额定转矩高,拖动大小不同的负载,都能有良好的表现;

网友H:
11、所以,在交流变频调速时,频率和电压都是分开调节的,只有电压与频率的函数关系的不同,电机机械特性的不同,没有别的区别!

网友H:
12、再看这句话“转速不变,电压可以随负载转矩自动调节”,意思就是,频率一定时,先检测负载转矩大小,在确定电压大小;
13、电机的负载大小,是不能检测的,你怎么检测负载转矩?
14、电机拖动负载运行时,电机知道负载大小的原因是速度,速度变化反电势变化,电势平衡的结果是电机电流的变化,磁势平衡的结果是定子电流跟随转子电流变化,转矩平衡的结果是电机转矩=负载反力矩!
15、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电压随负载转矩自动调节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当频率一定,调整电压大小,电机机械特性变化,最佳电压只是一个;而不是你说的“转速不变,电压可以随负载转矩自动调节”;
哦?不是吧?应该是交流变频调速,电机在任意一个特定转速下,最大电压和最小电压各只有一个,从最大电压到最小电压,是可以连续可调的,正是这个功能,可以实现扭矩的大小调节。看来,你不相信矢量控制的基本原理。这就难怪非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了。

网友H:
以下是引用kdrjl2013/5/5 13:13:14的发言
……哦?不是吧?应该是交流变频调速,电机在任意一个特定转速下,最大电压和最小电压各只有一个,从最大电压到最小电压,是可以连续可调的,……

1、先说电机的电压到底有几个?
2、所有电机,当然包括异步交流电机,额定电压是确定的;
3、那么电机电压偏离额定电压,是好还是坏,这个大家都清楚,电机电压偏离额定电压不是好事情;
4、一般情况下,对电机的电源电压的偏离都有一个允许范围;
5、所以变频调速,频率电压的关系只有一个最佳点,而不是要在一个范围内有意调整!
6、如果交流变频调速时,电压在一个范围内调整,那么这个变频器并不好,因为电机的机械特性会大打折扣;

网友H:
以下是引用kdrjl2013/5/5 13:13:14的发言
……从最大电压到最小电压,是可以连续可调的,正是这个功能,可以实现扭矩的大小调节。……

1、说变频器“从最大电压到最小电压,是可以连续可调的,正是这个功能,可以实现扭矩的大小调节。”,这里又犯错了;
2、错在“调电压,想实现扭矩的大小调节”;
3、正确的是,调电压,改变的是电机磁场强弱,改变的是电机的机械特性,而不是实现扭矩的大小调节;
4、因为,调电压时,不知道负载的大小,不知道负载需要多大的“扭矩”,而且电压高低调节时,电机扭矩始终要等于负载转矩大小,调电压高低并没有“实现扭矩的大小调节”!
5、调电压,“可以实现扭矩的大小调节”是一句空话!
6、调电压,可实现电机机械特性的调节,才是一句真话!

网友H:
以下是引用kdrjl2013/5/5 13:13:14的发言
……
从最大电压到最小电压,是可以连续可调的,正是这个功能,可以实现扭矩的大小调节。看来,你不相信矢量控制的基本原理。这就难怪非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了。

1、电机的转矩,是电机根据负载大小,自主原理产生的,电源没有能力控制电机扭矩!
2、说“用矢量控制电机转矩”,那是一句空话、假话,我怎没相信?你相信的理由,不成立,你相信什么?
3、电机空载运行,你变频调速,调电压可以,调扭矩就是一句空话;
4、电机负载运行,你变频调速,调电压可以,调扭矩还是一句空话,电机扭矩=负载转矩;
5、你在任何情况下,调电压调的是电机磁场强弱,调的是电机机械特性,你没有“实现扭矩的大小调节”,你明白不!

楼主:
朋友们各抒己见,谢了。为了降低成本,如果我只增加一个PLC,那PLC的模拟输出可以直接接线到各个手动的电位器上吗?望赐教哦

网友H:
6、版主kdrjl的发言,说“矢量控制”就是频率一定时调电压,这是正确的说法;
7、只是在频率一定时调电压,为的是调电机磁场、调电机机械特性,使电机在变频调速时其机械特性处于良好的硬特性,而不是“调电压控制电机的扭矩”!

网友H:
8、在频率一定时,调电压,调到最佳处,电机的机械特性会达到设计的硬特性,电机拖动负载运行时,负载大小变化时,电机速度的变化就小得多;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朋友们各抒己见,谢了。为了降低成本,如果我只增加一个PLC,那PLC的模拟输出可以直接接线到各个手动的电位器上吗?望赐教哦
你把閉環關念當開還用 這事做不到 加PLC又有什麼用 你的PLC又能模擬放料軸的線速度嗎?

你這不跟老劉的想法一樣 電機不靠矢量變頻 就想做自動調速 就想靠個手動VR來調整電機轉速 那調整的依據是什麼 都是外行人說外行話

网友H:
  “一台卷纸的设备,全线速度由变频器频率旋钮控制,收卷采用的是磁粉电机,由磁粉电机控制器电位器手动控制张力大小。开卷,收卷处都有张力控制器由电位器手动控制张力大小。  如果在不改变原设备的情况下,不要触摸屏,通过增加PLC,只调整全线速度大小,其它磁粉电机张力,开卷张力,收卷张力能随线速度自动控制, 怎么实现?”

1、看看楼主的问题;
2、楼主要求“磁粉电机张力,开卷张力,收卷张力能随线速度自动控制”:
1)你的系统的“线速度由变频器频率旋钮控制”;
2)你的系统“磁粉电机控制器电位器手动控制张力大小”;
3)你的系统,“开卷、收卷处都有张力控制器由电位器手动控制张力大小”;

网友H:
3、下来谈谈我对楼主系统的看法:
1)开卷电机的速度由“变频器频率旋钮控制”,决定了系统的线速度;
2)收卷是磁粉电机,用磁粉电机控制器电位器手动控制磁粉离合器的电流大小,电流大滑差小收卷速度提高,张力增大,电流小滑差大收卷速度减小,张力减小;
3)“开卷、收卷处都有张力控制器”,都是由电位器手动控制磁粉电机离合器的电流;开卷处的张力电位器,和收卷处的电位器是同样的,起异地控制的作用,简单说,你可以在收卷处调张力,也可以在放卷处调张力,方便而已;

网友H:
4)所以你的系统不是我们说的张力闭环、电流闭环系统;
5)你的系统靠磁粉电机离合器的滑差,自动调节收卷速度,当张力大时,滑差增大,收卷速度降低纸张不会被拉断;张力减小时,滑差减小,收卷速度提高纸张不会松弛;
6)如果你要提高系统的线速度,你可以手动调放卷变频器的频率电位器,提高频率提高放卷电机的速度;
7)提高放卷的速度,会使张力减小,产生松弛现象,这时你必须在调高频率电位器的同时,同时调高磁粉电机离合器的电流、提高收卷的速度、提高张力;

网友H:
8)长期工作以来,你觉得调线速度又要调张力,而且要调量大小配合好,很麻烦!
9)所以你想改变这种控制方式,想只调整线速度,张力自动跟着调,使线速度调节的操作简便化!

网友H:
4、我的意见:
1)收放卷系统,如果是闭环全自动系统,线速度、张力的给定,都是用户人为给定的,都免不了手动给定和调整;
2)如果你的卷纸收放卷的张力是确定的,线速度大、小变化张力一个样,张力闭环系统可以做到线速度只需改变放卷速度就行,张力给定不变,操作简便;

网友N:
老刘,你做个具体的方案给楼主吧,这样才能显示出你的“能力”。
楼主,你把具体配置给老刘,刘老师一定能实现你的想法与要求。

网友H:
3)你的系统,线速度与磁粉电机的离合器电流的关系确定不了,也就是频率电位器与张力电位器的函数关系不确定,在改变线速度的同时,你必须手动调节张力,从原理上看,你的系统不可能实现“收卷张力能随线速度自动控制”!
4)或者这样说,频率是多少时,磁粉电机的张力电位器的电流是多少,你的系统不知道,就无法实现“收卷张力能随线速度自动控制”!

网友H:
1、楼主看看,我对你的系统的看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说出来!我们讨论;
2、首先要弄清楚你的系统设备,否则说的对你都是无用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3)你的系统,线速度与磁粉电机的离合器电流的关系确定不了,也就是频率电位器与张力电位器的函数关系不确定,在改变线速度的同时,你必须手动调节张力,从原理上看,你的系统不可能实现“收卷张力能随线速度自动控制”!
4)或者这样说,频率是多少时,磁粉电机的张力电位器的电流是多少,你的系统不知道,就无法实现“收卷张力能随线速度自动控制”!
呵呵 請你提項目 就變得很老實了 電機就不再是大腦 可自動調整電電流 那矢量變頻還是騙術嗎?

网友H:
回复 网友M:
这个问题,你真的不懂,不和你讨论这个!

网友O:
碰巧我刚刚给人家开发了一款这样的产品,用我的伺服驱动器改的,
1、一个主动轮,由变频器驱动电机进行放卷;
2、一个跟随轮,由张力伺服驱动驱动伺服电机收卷;
原理是这样:
1、将张力信号变为电流或电压信号;
2、初始张力由手动设定,即张力初值,此时输出的电压信号一定,或等同与主动轮的变频器调速电压值;
3、卷绕过程中,张力变化,引输出电压信号变化;
4、根据机械传动比,折算出线速度比例关系,将此关系以参数方式设置到伺服驱动器中(机械一旦确定,此值固定不变的);
5、张力伺服系统根据张力变化的电压变化信号,而调整伺服电机转速,达到两者线速度一直;
6、存在的问题有张力伺服驱动器对电压变化信号的相应速度,这里有一个PID调节的过程,因此,我在伺服驱动中增加了一个参数进行设置;

这张力伺服系统在贴合机上使用,效果非常好,可以做到2500转/分钟的速度,两卷胶带贴合完毕后,不出现S波浪或偏向任何一边的卷绕现象。

在手动扯出每次近一米的长度下,连续对整卷带料进行剪断观察,完全达到客户要求,目前在我老乡自己做的贴合机上使用,直接节省成本近5000元。

不知道对楼主是否有启示作用,欢迎讨论!

后来我又改进了一款,就是将张力信号的变化由电压信改为编码器正负方向旋转信号(正负脉冲信号(带方向)),完全达到同等效果,且安装简便。

网友H:
1、张力闭环控制:
1)如果是直流调速,张力检测机构会用张力电信号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张力大时,导通角变小,直流电压降低,电机速度降低,张力就不会增大;反之,张力小时,导通角变大,直流电压升高,电机速度增大,张力就不会降低;
2)如果是交流调速,张力检测机构会用张力电信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张力大时,频率变小,交流电机速度降低,张力就不会增大;反之,张力小时,频率变大,交流电机速度增大,张力就不会降低;

网友H:
2、电流闭环控制:
1)如果是直流调速,电机电流检测机构会用检测电信号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张力大时电机负载增大电流增大,导通角变小,直流电压降低,电机速度降低,张力就不会增大电机电流不会增大;反之,张力小时电机负载小电流小,导通角变大,直流电压升高,电机速度增大,张力就不会降低电机电流不会减小;
2)如果是交流调速,电机电流检测机构会用检测电信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张力大时电机负载增大电流增大,频率变小,交流电机速度降低,张力就不会增大电机电流不会增大;反之,张力小时电机负载小电流小,频率变大,交流电机速度增大,张力就不会降低电机电流不会减小;

楼主:
zhibinliu60
你好,你讲的非常棒啊!
我先手动做个实验:调整线速度,看纸带运行的松紧情况,再调整各个张力的电流啊,线速度是0--50HZ,再找它们的关系啊。然后通过PLC编程实现啊?可以吗?  PLC模拟输出可以直接接线到各个电位器原来的接点上吧?(原来的电位器取消,只保留线速度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