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9):
三菱变频器参数大概看了下PR14适用负荷选3(升降负荷用)。
我们维修场地三相电压415V。用该变频器带刚买的空载风机电机,该0.75KW风机电机手转比较轻快的。当时就感觉电机转起来比较吃力有声响,频率运行到设定好的频率,我拿根皮带套在皮带轮上拉,电机转动的力气比较大。
于是没去在意,过了20分钟感觉有焦味,发现电机烧掉了
于是到市场上重新购置了0.7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拿回来继续试,这次频率上到9HZ左右开始显示大写的OL,接着显示9.2HZ显示OL,9.5HZ显示OL........显示11HZ显示OL交替着慢慢提上去。在运行期间感觉三相电机声音跟上面的电机差不多。用手摸也比较烫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0810/250513_1.shtml    和下面的师傅故障貌似相似
谢谢版主和楼上的,我加减速时间都设定了,是30妙。一上电能显示0-8HZ变,然后就报OL,然后又是0-8HZ变。我用的是VF控制,不知有关系吗,

楼主:
补充   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检测平衡UV 465V
UW 465V
VW 465V

网友A:
单纯的因为参数错误导致烧电机的可能性应该是0.如果真是这样,那变频器的设计者就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作为消费者,绝不会接受的。因为,最终用户并不熟知应该怎样的在使用中避免致命错误操作,变频器应该主动的防范用户的错误操作。

烧电机的可能性应该在硬件的接线,错误的连接硬件,将会导致电机虽损毁。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基底频率设得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