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olc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3-04-29):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FX2N的发脉冲?这个FX2N-64MR的是继电器输出的,不能发脉冲的

网友B:
非要用这台PLC的话,加一个FX2N-1PG模块;

楼主:
FX2N的Y0和Y1是晶体管输出吗

楼主:
编程手册是说它这两个端口是可以输出脉冲的

网友C:
Y0和Y1脉冲输出指的是晶体管类型的PLC,继电器的没那功能!

网友D:
晶体管输出的PLC
方向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2N的Y0和Y1是晶体管输出吗
FX2N-64MR共有32个输出点,全部是继电器型的;
FX2N-64MT共有32个输出点,全部是晶体管型的;但只有Y0 Y1二个可以脉冲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2N的Y0和Y1是晶体管输出吗
是晶体管的能输出脉冲,但FX2N的脉冲是20KHz,没有FX1N FX1S FX3U FX3G等高,且FX2N没有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

网友E:
听说有种做法是把继电器拆掉,直接用线圈驱动伺服,不知道行不行,我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听说有种做法是把继电器拆掉,直接用线圈驱动伺服,不知道行不行,我没试过
呵呵;要改造线路的,新手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