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9):
我这一台富士G11的55KW的变频器,送来的时候是熔断器熔断,并且坏了两个模块。检查驱动电路无异常,换模块和熔断器,带4KW的电机一切正常,到现场装机。当然是带载启动,低频时比较正常,当频率上升时,有飞车现象发现55KW的电机,拆回来重新检查,还是没发现问题所在,搞了两天了,头都大了,领导一直在催,求高手们帮忙了,帮我分析一下,重谢!!

网友A:
有飞车现象,频率跑飞了?
不应该是硬件电路的故障,频率是如何给定的?确定给定信号有无异常,再就是核对一下相关参数值,如输出最高频率值,等等。
必要时执行参数初始化,试一下。

楼主:
谢谢咸工,参数初始化倒是试过,也还是不行。频率没有跑飞。这么说吧,显示器显示的是30hz,但55KW电机的转速自己就上去了,显示器上的数值倒是没变化,另外就是没有输出转矩。请咸工指教

网友B:
怎么会出现飞车现象呢?如果是交流电机,那不应该出现飞车现象的,如果是直流、或者发电机还是会出现飞车现场的。楼主,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我认为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误区。
首先,变频器的熔断器是怎么熔断的?造成熔断只可能是电流增大、或者电路板中的接线出现故障,才会熔断吧。从上文中知道楼主已经检测过驱动电路了,没问题。但是造成熔断器熔断的这个原因还是没有查出来。
变频器参数也更改过,且也试过恢复出厂设置。我有一个疑问?富士变频器设置最上限频率可达60HZ,为什么电机出现飞车现象的时候变频器显示屏显示的是30HZ,而不是已经达到60HZ而没有显示呢?如果排除电机有问题的可能性,是不是变频器频率所对应的元器件有问题呢,频率实际上已上升到60HZ或者70HZ,但是显示屏上还是显示的30HZ?
4KW的小电机,使用55KW的变频器试运,应该察觉不出问题的。所以我建议在换一台同类型45KW-55KW的电机进行试运。
富士变频器参数有数据保护,且富士变频器中有“优先级较高的其他频率指令”“恒速运转时发生速度变动.电流波动(振荡等)”问题,且富士变频器在运行中存在“频率设定会发生变动”问题。
或者说,你在启动的时候你输入频率30HZ,实际上你现在的频率已经到了60HZ,但是当你发现问题停下来后他又回到30HZ了呢?
在弱弱的问下楼主,您在进行开机试运的时候,有没有进行以下步聚呢?合断路器后测量电压是否平衡,甩掉变频器摇测电机绝缘是否完好。开机试运后有没有用钳形电流表卡下电流(这点特别重要)呢?且开机试运后听下电机声音是否正常呢。
我觉得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朝多方面去查找。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如有不对,欢迎指导。如有雷同,纯属对方抄袭。谢谢

楼主:
谢谢何FQ
真心谢谢。我觉得还要说一下。我说的30hz只是举得一个例子,并不是到30hz才出现飞车现象,而是在20hz甚至别的频率的时候,如21hz,22hz等都有可能,运行一会,就会出现飞车现象。还希望何FQ
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知道您所说的这个“30HZ”仅仅只是一个例子,有飞车现象产生肯定会过流,变频器也会报警。这个变频器尽管已经修过一次了但还是存在问题的。
其实变频器的维修我也不会,我就会安装与调试。我们这边变频器出现问题从来不自己修的,要不就更换,要不就邮寄回厂家。
然后变频器的选型也有那么点问题 55KW的变频器带55KW的电机 最好不要这样 在我们这里 变频器的容量都是大于电机的
不能得到帮助,忘包涵

网友C:
建议检测一下三相输出是否平衡(测量输出电压或电流。炸机一般会导致驱动电阻、稳压二极管损坏,甚至会损坏PCB铜箔,当任意一路驱动不正常会导致三相输出不平衡,变频器输出不平衡会导致电机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