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CPU315-2DP/P备份程序问题

楼主(2013-04-29):
有感兴趣的可以练一下试试 有连过的帮我看看这个方法对不我查资料总结 第一次用网线不敢尝试

楼主:
过客这么多 怎么没有回复的呢

网友A:
用CP走都是一样的 和你用什么通道走没关系 地址填对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的 。 还有 尽量有源程序 源程序有的话归档恢复就好了 这样的程序没符号表不爽。。。

网友A:
不过我用网线的时候用的都是iso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