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9):
同样功率的高压变频器,在相同频率下(40HZ),相同输入电压,为什么其中一台输出2350V,令一台输出4700V,求指教,急~~~~~~~~~~~~~~~

网友A:
看手册参数

网友B:
电源电压多少?
相同的情况下,首先查看参数设的是否相同;重点是最高输出电压及最高输出频率、电机额定电压/额定频率相关参数设的是否相同;

网友C:
一个带3000V的电机,一个带6000v的电机。看电机参数吧

楼主:
回复 #3 kazefsh楼
   唉  今天总算是找到毛病啦 好像是有人把变频器的基准电压给改啦  本来两台变频器的基准电压都是6000V的  其中一个改成3000V啦  所以电压总是上不去 ,电流大,同等频率也是一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