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30):
2013年4月29日 暴雨
今天值班上24小时休息48小时。
上午9点接到装置电话,装置要求把铂剂干燥炉中的电加热停电,然后还问了一下是手动停电好呢,还是自动停电好。然后我说自动停电好。因为炉子设置有一个固定温度,超过这个温度后就会自动停电。按照工艺要求原料需经过特定温度烘干后才能符合标准。干燥炉中有仪表热电偶能够检测温度,当温度达到一个特定值后就会自动跳掉,所以自动是最好的。
因为干燥炉所用的电加热器,能耗非常大。装置为了节省能耗所以才这样要求的。
中午接掉装置电话,综合氨氮一台搅拌机跳掉了。拿好工具赶到氨氮操作室,叫操作工带我们去看了下现场电机。用手盘车,很轻松,表明罐内溶液没有问题。到低压室找到回路,综保显示故障代码“T”表示热过载跳闸。复位后关掉电源,想从盘柜后摇测下电机。对地500兆欧,电机很好。重新送电,要求操作工现场开机。没想到按下按钮不到一分钟又跳掉了,想用钳形电流表卡电流都来不及。奇怪了,检测没问题,盘车也没问题怎么会跳掉呢?
重新回到低压室,在检测下回路都正常,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站在盘柜旁想了一下,会不会是综保输入的参数有问题呢?输入密码进入综保参数设置,对照了一下没问题。突然,综保显示电机有电流,过了几十秒综保显示故障代码“T”,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操作工又去把他开起来了。跑到操作室,他们都在吃饭,没去现场启动电机啊。
纳闷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综保坏了呢?为了证明所想,重新复位后,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综保跟之前一样莫名其妙的又出现电流。看来还真的是综保有问题啊。重新更换一个综保输入参数后,再次要求操作工去现场启动电机,这次好了不在出现之前的跳闸情况了。卡了下电流,工作电流为1.6A,且三相平衡,其额定电流为2.2A。去现场听了下电机的声音,很好。呼
晚上10点接到装置电话,Ⅰ套加氢一台风机启动后,关不了。赶到现场询问操作工,这套机组有两台风机,且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开过了。试着按下停止按钮停不了,最后没办法只好跑到低压室把空开直接拉断。用摇表摇测下电机没问题,到现场检查发现停止按钮损坏,修复后开机正常。

网友A:
叙述口语化;
重点介绍了一个故障的检修过程。

网友B:
开贴叙述,就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C:
嗯。不错。风机关不了和电机是没关系的,肯定是控制电路上出问题了。不过检查电机没问题最好了。

网友D:
兄弟,坚持下去。

网友E:
没想明白,停止按钮坏了怎么会1分钟后才反映?

楼主:
回复 #5 gzg_00楼
您好!我貌似没说一分钟后才起反映吧?停止不了,而且这个现场控制箱是个防爆箱,有24颗内六角螺丝。设备在运行中是不能打开的。

楼主:
回复 #4 yinqing569楼
谢谢  我现在上24小时休息48小时。所以要隔两天才更新一次

楼主:
回复 #3 1053370790楼
是的,这是我已经养成的一个习惯。因为只有这样才对设备更放心。

楼主:
2013年5月2日 天晴
8点上班,有预感。以前早上电话响个不停,唯独今天早上不来电话,或许这是因为放小长假后头一天上班的原因。不过我感觉这是暴风雨的前奏。
每天做过什么,我想通过这种记流水账的方式。来看下我是否能够坚持。
今天光停送电就不下十多次,在别人眼中认为停送电很简单,开关一合、一断就OK了。事实上规矩多多。我们公司有一个专门的停送电流程,比如说送电:接到送电指令--装置拿到经审核送电票--现场确认、是否具备送电条件--核对电机工艺编号--拆除安全措施--在电缆头三相分别验电--摇测绝缘是否合格--复诵核对送电设备编号--执行送电操作--在空开下侧检验、确认电笔是否完好--在接触器上侧三相分别验电确认有电--会同操作工现场点试电机--分别在送电票上签字。一个简单的送电,流程很麻烦。不过这样安全。
上午接到装置电话,综合更换风扇开关一只。从仓库拿到风扇开关,西门子的。拿到现场更换时先检测了下原来的那个开关,启动后风扇开不起来。没断电直接取掉开关后,没有立即安装而是接到这个西门子的开关上面检测了下发现装的这个新开关,启动风扇还是不转。表明开关没问题,那就是这个线路或者风扇连接点有问题,拿楼梯过来查了一下发现风扇连接点线断了,处理后恢复正常。
中午13点接到装置电话,据操作工反映操作室盘柜有“嗤嗤嗤”的声音,然后听到“嘭”的一声响。接到电话后火速赶到现场,打开盘柜检查。发现B相一个100A的熔断器熔断,空开跳闸。这是一个比较老的回路,星三角的。电源从空开下侧经三个保险进入电机回路的主回路中。
在这种回路中,熔断器主要起短路保护,心中有着一丝担忧,不会是电机烧掉了吧,从热元件出线端摇测电机相间都为500兆欧、对地也是500兆欧。初步判断电机没问题。来到现场,发现电机温度很多,打开接线盒闻了一下没有被烧的气味。把两根电缆从电机接线柱上取掉,单独摇测了一下电缆,没问题。然后在单独对电机进行摇测相间绝缘500兆欧、对地为0。电机很好,这样放心了。回到操作室,再次打开盘柜进行控制回路的检查,都没问题。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是熔断器的质量不好吗?同盘柜,一总空开控制两台电机,同样还有另外一套带保险的回路,在之前也同样检测过没问题。为了不影响生产,决定先送完好的这一套,另外一套待处理。送电并通知操作工启动电机。
启动后,大概一分钟。当中一个保险“嘭”的一声、瞬间冒出大量弧光与青烟。辛亏一名同伴在旁边准备卡电流,迅速拉下断路器,才避免又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角形运行大概一分钟的样子全压启动立马烧保险,说明不能承受全压启动。后来把保险全部拆掉,更换了两个80A的空开后恢复正常。
晚上11点接到装置电话,炉子T04组无法升温。到现场,发现仪表的也在,原来是他们把我们叫过来的,首先装置以为是热电偶有问题,在排除不是热电偶的问题后把我们叫过来检测下电流。问清楚情况后,卡了下电流。发现可控硅无电流输出,让操作工在DCS上面把开度调到最大,还是无电流输出。断电后检查,先检查了下控制回路,正常。在可控硅上面把固态继电上的线全部拆掉后,检查了一下固态继电器。相间不通,单相上端与下端也不通,表明固态继电器没问题。难道是电阻丝有问题吗?打开盖检查电阻丝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不过不到最后一步不能用这个办法。后来想了一下把临近的T03组关掉,把T03的控制线接到T04组上面后,叫操作工在DCS上给出开度,从30%-80%慢慢上升,然后在用钳形电流表卡了下电流。很好,有电流输出且因开度的增加,电流增大。万幸的电阻丝没问题。原来是信号没给过来,到PLC机柜间室找到对应的编号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4-20mA输出信号没有。叫仪表过来协同处理后,恢复正常。原来里面有个端子虚接了...........
凌晨三点接到装置电话,超稳一台机泵跳闸。到现场盘车后发现没问题,复位之前摇测了下电机,绝缘很好。复位后恢复正常。

网友A:
更新了,顶一个!

楼主:
2013年5月5日 阴天
更新了三次日记,有两次是放假。以为放假值班能够轻松一下,没想到事情还是这么多。
上午8点接到装置电话,Ⅲ套加氢干燥炉TO8组温度升不上去,过去检查了一下,卡了下电流。DCS给出开度在30%的时候A相电流60A,B相电流61A,C相电流8A。检查结果出来了,电阻丝有问题。通知装置操作工更换电阻丝。
上午10点接到Ⅲ套加氢挤条岗位的电话,输送机开不起来。拿着摇表到现场检查了一下,输送机现场有个控制箱,带变频器的。LED显示屏上没显示报警,检查了一下线路问题。送电、试机。给出频率后没开起来,变频器也没报任何故障代码。重新断电,检查。把电机出线拆掉,摇测了一下发现AC、BC相竟然有500兆欧,神奇了。把梯子拿到现场爬到4m多的高空,把电机接线盒打开,盒子里面有过热的痕迹,且C相断线。重新做头,把接线盒内的引线重新包扎一遍后盖起来。这台电机是我有史以来见过最奇葩的一台电机,功率小、且电机没有散热风扇。如果长时间开起来,不过热还真不信了。重新接线送电后,恢复正常。
下午2点接到调度电话,Ⅰ套加氢网带窑炉B7组加热器,DCS把开度调到0时,温度还在上升。到操作室问清楚情况后卡了下电流,三相有电流且平衡。根据装置的要求,B7组的温度已经超标,先停电在处理。停电后开始处理,有电流输出且三相平衡,表明可控硅没问题、电阻丝也没有问题。那怎么回事呢?DCS不管是把温度调到0还是100%,电流保持不变。那就表明给出的信号没用,可控硅无法接收到信号。后来在机柜间找出来发现B7组与另外一组对调了,不晓得哪个糊涂鬼更改的。反正10多组加热器都是保持的一个温度。。。。。。。。。。。

楼主:
前几天忙,所以今天补写一下之前的日记。
5月8日 小雨
今天一天都比较闲,事情也不是很多。
上午接到综合氨氮电话,一台电机开不起来。去现场检查了一下,盘车没问题,低压室二次回路没问题。带综保的,综保显示过负载。复位后启动测电流78A,但这台电机的额定电流只有68.7A已经超过将近10个电流,打电话联系装置降负荷后运行正常。
下午接到分子筛合成岗位电话,一台电机开不起来,去现场检查,手动盘车盘不动。要求操作工联系钳工。到了低压室,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首先还不知道这股味道是从哪里传过来的,也没在意。后来打开盘柜检查之前跳掉的那台电机回路,发现二次空开跳闸。有问题,检查二次回路。线路没对地现象,把抽屉柜摇出来放到地下,检查元器件。测量了一下接触器的线圈,210A的大接触器电阻只有0.9欧姆,把接触器拆下来,打开外盖发现接触器触点有过热现象且已经烧毁。根据电阻以及触点,判定。因现场电机机泵卡死,导致接触器主触头过热烧毁,二次回路小空开动作。随后联系调度更换接触器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