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30):
求关于防爆型变频器安装工艺与测试设计方面的资料 万分感谢

网友A:
到度娘上找找吧

网友B:
或,可先查行业相关标准、防爆标准等,有无相关规定。

网友C:
防爆变频器不好做好,  防爆要求一点就是密封好,但是你密封好了变频器的散热就有问题了啊

网友D(2022-02-11):
正压柜可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是在化工,油田,油漆,酿酒,等场所。
小的变频器可以放在防爆配电柜里。
大功率的变频器需要散热的就需要防爆正压柜,防爆正压柜通入氮气或者清洁空气,既能以保护性气体作为介质隔离电气和外部可燃易爆气体粉尘环境,又能通风散热,是目前比较流行的针对大型需要防爆的变频器较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