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控制器

楼主(2013-04-30):
DC控制器,直流电机A W J K G1 G2 是怎么样的一个控制原理,我对直流电机不是很了解,请各位老师帮帮忙说明一下,让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A:
直流电机一般都是励磁和电枢分开的绕组,有他励、串励、复励。控制器的原理一般都是电流和转速双闭环控制结构。

网友B:
直流电机转子是电枢绕组,定子是励磁绕组,有直流电机调速器,通过电位器即可进行对电枢电压调节,达到调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