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30):
最近维修一台康沃 CVF-G3 200KW 的变频器,因内部短路IGBT炸,驱动与电源板检查没问题后更换IGBT正常,送到客户手中使用了大概一个月左右报IPM故障,通电正常,一起动就报,(说明书对IPM故障说明:1. 输出短路或接地2. 负载过重)更换一台变频器后机器正常,
拉回机器拆开后发现U路两个IGBT输出脚有明显的电流腐蚀痕迹,更换此两个IGBT后在维修间上电试机正常,带2.2KW小功率电机正常后送给客户,在客户那边一装上还是报IPM,在客户那边不接负载的情况也是一运行就报,从新拉回拆开,给驱动板上直流500V电源试机,一切正常,可以正常驱动,
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沉的好快呀,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呀,烦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唉  怎么那么快就沉了呢

网友A:
模块,驱动继续找问题,2.2kw电机太小,电流太小。主回路直流电容拆掉,加24V直流电源限流空载看看电流多少,如果有短路,说不定是驱动电阻问题。

网友B:
你查一下驱动光耦。

楼主:
光耦什么的都量了, 都是一样的   应该没坏吧

网友C:
变频器之前曾炸机,工作一段时间报IPM故障检测发现U路两个IGBT输出脚有明显的电流腐蚀痕迹——可能为变频器内部IGBT 模块驱动或保护电路异常。请重点检测各路驱动电路的驱动电阻阻值是否正常,Vce检测二极管是否损坏

IGBT过电流保护是通过检测IGBT导通时的管压降来实现的,IGBT正常导通时其饱和压降很低,当IGBT过电流时管压降Vce会随着短路电流的增加而增大,增大到一定值时,触发IGBT驱动保护,故障信号送到控制板CPU并立即封锁驱动脉冲,从而保护IGBT。检测发现U路两个IGBT输出脚有明显的电流腐蚀痕迹,应该是IGBT流过大电流导致的,这必然会导致Vce瞬时电压过高,极有可能将Vce检测二极管反向击穿,运行变频器就会报IPM故障。

变频器有炸机记录,不知是否检测、更换驱动电阻?一般模块炸机会导致驱动电阻变值或烧坏,当驱动电阻阻值增大后会导致驱动电路驱动能力不足,从而影响变频器带载;IGBT不能正常饱和导通甚至进入放大状态,也必然会导致Vce压降大,触发IGBT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驱动光耦 驱动电阻 驱动二极管都有测量过,第一次炸机检查有两路的IGBT保护二极管击穿,更换后正常,第二次报IPM时U路的保护二极管也击穿了,更换后在我这边试机正常,一到客户那边空载试机还报IPM故障,回来拆开检查驱动电阻和二极管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光耦 驱动电阻 驱动二极管都有测量过,第一次炸机检查有两路的IGBT保护二极管击穿,更换后正常,第二次报IPM时U路的保护二极管也击穿了,更换后在我这边试机正常,一到客户那边空载试机还报IPM故障,回来拆开检查驱动电阻和二极管都是正常的
二极管是用指针表量的吗,不是至少用数字表的电阻档量量正反向电阻看看

网友C:
若驱动电路无异常,建议检查一下电路检测相关电路(霍尔、运放)是否正常——带小电机运行,用钳表检测三相输出电流是否与键盘显示电流一致(一般误差不超过3%)

变频器炸机一般会导致驱动电路损坏(驱动电阻、门极保护二极管、驱动光耦、PCB铜箔、VCE检测二极管)

网友D(2013-10-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
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求楼主解惑
我把板子和模块拆下来,上直流电,并在模块“+”,“-”之间加30V直流点测模块输出电压正常,但装机送去现场运行报ER15,在家带11KW电机也是正常
我的也是200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