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30):
我们用的LGP镭射机里面用的是线性马达,其中安川伺服器经常报警 710 有时一个星期有时 1天报警
重新开关机就好了,想了解,韩国的机器,韩国佬说话听不懂,求解,麻烦,有大神能处理有偿报酬
!!!

网友A:
能不能别发这么多

楼主:
回复 #1 gzg_00楼
gan ....

网友B:
你为什么不查安川资料?

楼主:
回复 #3 知道一点楼
查了  就是找不出原因啊! 没有大神???

楼主:
710是瞬间过载报警 没有哪里过载啊 线什么的也检查了一遍没有缺相,线行马达上的编码器也换过了,
线性马达我现在也搞不明白 究竟是个什么啊 没有马达 怎么运作的啊 ,磁铁怎么带动的

网友C:
 前几天碰到一例安川饲服报警,维修时费了一番周折,刚开始时一天偶尔出现几次绝对编码器报警,可是电机并没有配绝对编码器,怀疑电机和饲服驱动可能有问题,换驱动报警不变,将电机与别的机床上的电机对换,别的机床一开始偶尔出现电机过载报警,查看监控发现驱动负载确实比同类机床大一些,机械检查没有明显问题,用了两天后机床只能运转一两分钟,,将电机换回原机床,最后确定是电机故障,只是我不明白一台电机在不同的机床怎会有不同的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