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developer安装出错了

楼主(2013-04-30):
装好后同PLC连接时出错了

楼主:
USB端口有选中。型号有选中,哪个师傅帮我。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重新起动计算机后,不知情况如何。
——纯属顶帖!

网友B:
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做系统试试
我赞成,你试一下吧。

网友D:
安装在系统目录下!

网友E:
这个是系统文件丢失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