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部编码器输入信号,高速计数程序的疑惑 请教

楼主(2013-04-30):
三菱fx3uplc ,x0 x1分别接编码器的a b2相线, x5输入原点信号,这段程序看不明白的地方:
c251 k735赋值为何用m8000 驱动?
dhscs k740 c251 m499这条指令有疑惑,c251 已经赋值 k735了,和 k740 比较有何作用?

网友A:
高速计数器不想普通的计数器那样,普通的计数器是将计数通断的信号放到计数器的前面作为条件
高速计数器计数的信号,不能放在计数器的线圈前面
K735是计数器的设定值,指令中用到的C251是当前值

楼主:
回复 #1 fumz78楼
十分感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