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30):
我厂一设备3KW电机3.7g5.5p取消保护0.1秒启动 30HZ启动电流在23A左右 不敢在加大频率启动了

网友A:
最短的启动时间是传动系轴惯性决定的,不是变频器参数决定的。自己计算一下系统的最短启动时间所导致的动转矩就心中有数了。有许多的变频器在优化参数时,可以自动计算最短的启动时间。比如西门子的交流或直流的控制装置。

网友B(2013-06-07):
还是用伺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