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和@rst

楼主(2013-05-01):
读程序遇到@set和@rst,求各位大侠指导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程序遇到@set和@rst,求各位大侠指导指导~~~~~~
不就是一个复位一个置位指令么,难道看不懂前面@这个边沿触发的前缀?

楼主:
回复 #1 cvlsam楼
谢谢~第一次整欧姆龙尼

楼主:
回复 #1 cvlsam楼
确实没看懂这个@~~

网友B:
第一次用OMRON,那么首先把对应的编程手册至少粗略的看下是必须的;

网友C:
当遇到执行条件有上升沿时才触发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