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1):
上电后 由CPU92脚来的信号使光耦QI8导通 三极管导通 经LM317一路恒流输出 另一路电阻分压 加到TL431的参考极 光耦QI16导通 信号输出到CPU 5脚
光耦QI16接收CPU信号 场效应管导通 风扇运转  光耦QI15检查风扇脉冲信号 输出到CPU
报警24V短路故障
1;先测量PC端子 有没有24V电电压 若没有则短接QI8 3.4脚 若PC端子还没有电压 则检查 三极管跟LM317
2;测量PC端子有24V电压 则短接光耦QI6的3.4脚  检查TL431 跟电阻
报风扇故障
1;检查风扇是否运转 风扇是否有电压  若无电压 则短接QI6的3.4脚 或者短接场效应管的D.S极
2;若风扇运转正常 则检查三线风扇有没有电压输出 或者短接QI15 的3.4 脚

楼主:
PDF电路图

网友A:
到底是EP24 的故障还是风扇故障?还是风扇不转,同时报警EP24?  EP24--是指24V的相关报警,如果是风扇故障,代码是FN.
当然,24v短路了,风扇肯定不转,过一会就会报警E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