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1):
我不知道在没有动力电380v的情况下,个位搞维修的朋友是怎么给变频器上电维修的。给说说方法有图更好在此感谢。

网友A:
电路板就用调压器,或者220V转380V变压器。整机还是要拉380的。

网友B:
在有模块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单独上电,弄不好会烧的。最好先把模块拆下来,剩下的电路就好办了。例如驱动光耦,手动加电(一般是给个低电平,干脆接GND),就可以判断好坏,准确而方便。

网友C:
已有相关帖子,如《如何上电检修变频器主电路》等等,楼主可找一下。我的已发贴中,就有该篇。其它朋友的帖子,也有探讨如何上电检修的。如《维修门头没有三相电源怎么办》。帖子题目不太准确,记不大准了。

网友D:
可以尝试把变频器缺相报警取消试试,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可以尝试用电源调节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咸工你的书我买了2本以拜读不少了,书写对我这初学者很有帮助,看到上电那章了不知如何解决上电问题,没有380v不知如何解决是在P和N之间加直流500v?还是有其它好办法?直接检查驱动电路,驱动电路包括其它的也要有电才能查呀有些不解谢了楼主再次感谢

网友C:
用500VA(功率小些的也行)的220/380V隔离变压器一只,取得AC380维修电源;再增加桥式整流、470uF滤波电容,得到DC500V维修直流电源。

网友E:
变频器有问题我帮你修理~~~

楼主:
求知康沃314931驱动模块各脚功能最好给说明下谢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知康沃314931驱动模块各脚功能最好给说明下谢过
百度一下A314J的资料吧.